雕刻成这样。很郁闷。

楼主(2012-07-02):
小酸枝边角料。简单雕刻了一个字时很好。雕刻这个画最后一看。木屑都在空隙里出不来了。下水一泡,更实在了。这个还是我用针挑空的。还有的细节实在没法弄了。谁雕过木头 。为什么会这样?

线的边上很多木屑

线的边上很多木屑

这个看的更清楚

这个看的更清楚

其实将木屑弄干净的地方可以看出,雕刻的还是可以的。但是木屑怎么就结构了呢?

其实将木屑弄干净的地方可以看出,雕刻的还是可以的。但是木屑怎么就结构了呢?

网友:
 有模有样啦

网友:
眼睛都看花了也没看清

网友:
刀具排泄问题

网友:
用粗毛刷刷上半小时就漂亮啦

网友:
用牙刷刷就可以了,要那种劣质毛硬的牙刷

网友:
宾馆提供的那种牙刷效果最好。
而且照片本身对焦就虚,看着就更晕了。

网友:
排屑不畅,木头不干,转速不合适都会出问题的,多做几次就知道了

网友:
转速低,刀具角度不合适

网友:
卖杂品的店里有种铜丝刷子,雕刻完了用它来刷刷就行,记住别买成钢丝刷子!

网友:
我雕刻尼龙板的时候出现过这种状况,木头还没发现楼主的情况,估计与刀具的选择和锋利程度有直接关系,另外加工过程的清屑不及时也有可能造成这种状况。
木质也也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说的对。是过程没有及时清理。今天做了个好的。后面上图

网友:
数码相机有个基本功能叫 微距,楼主估计没用过。

网友:
刀不够快 雕这么硬的木头还这么大的毛刺  我用软木头的雕的都很清楚 应该是刀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