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f22 为什么动力不够,先谢谢了

楼主(2012-07-03):
自制kt板f22 长80多cm 全部重量在495g左右,动力是2212朗宇kv2350
电机
3s 2200 25c
电池
,感觉速度慢,完全不能做动作,飞行攻角很大,电池和电机都是从原先的飞翼上移过来的,飞翼重量400g左右,速度能破百,同样的设备在f22上就不行了,是怎么回事,先谢谢了

网友A:
翼型不好,重量過大,巡航迎角過大

网友B:
估计是重心靠后了,仔细检查和调试吧

网友C:
重心后了?

网友D:
沙发说的对,你自己也知道攻角太大,这是主要问题

楼主:
第一次上天严重低头,需要大舵角修正,下来重心移后两cm 直接变45度迎角,难道是重心后移太大,是不是不做异型的飞机对重心位置要求高呢

网友E:
这种电池上这种板机,机身会不会发软?

网友B:
要快,涉及动力的,请搜索"竞速机"或"高速机"。
但用KT来做有难度,加强部分比较讲究。慢慢来吧

网友F:
会不会桨反了?

网友G:
没说用的哪种桨,什么螺距,这也是关键,我的XXD2212 KV2200 用6050自剪桨,爽飞630克的自制S-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