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做主轴电机怎么样

楼主(2012-07-03):
我从日本的复印机里面拆的一个减速电机上的电机  标有24v 6a  拆开来看里面铜丝非常的粗壮    通电感受了一下 测了转速情况写到了机壳上  这个有折腾的价值么

网友:
这个可以折腾

网友:
这个不可以折腾。
  选择电机还要看电动机设计时候的一个指标:工作状态(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我不是电工)。也就是说电机是允许“长时间连续工作”,还是只“允许短时间、间断工作”。只看导线的粗细是不行的。
   比如:摩托车和汽车的“启动电机”的导线,就非常粗,电机的功率都很大,但是它们都不适合长时间连续工作。

网友:
是不是那种大型复印机 是的话倒是可以连续工作  那东西 地下**印资料的时候连续工作个把月都正常

网友:
输出的足径是多少?好像还不错

网友A:
主轴电机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没风扇的电机不要考滤。

网友:
要看使用场合,要做好散热,还要找适合的夹头的,很麻烦,还不如38主轴

网友:
干嘛不与减速器一起用,那样还有得玩。

网友:
小功率雕刻机估计可以
砍大肉肯定是不可以

网友:
这个轴还得折腾。。。
看用途吧。。。就是这个转速高也不是低也不是。。。。功率多大?最重要的指标。

网友:
功率太小。。样子也普通

网友:
可以搞,没风扇的可以加风扇,没码盘的加码盘。谁是小学生的时候就知道将来不能当总统。

网友:
单看出轴是齿就不可以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轴电机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没风扇的电机不要考滤。

轻着点用也可以,我用E243也没风扇,7000转转着,也是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没冒过烟手也能摸。但只是雕刻刀,要是粗一些的铣刀发热就明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