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我分析下,我的os50翻的时候掉速度

楼主(2012-07-03):
今天飞了两箱油,第一箱飞的时候还可以,切了3d还行,第2箱切了3d翻的时候转速急剧下降,幸亏我手快赶紧打回来,这是什么情况啊,还有我没用定速,哈模的30%油。1.3的油针求大神帮我分析下啊 今天吓死了
对了 我的飞机切了3d它的速度不是很快上去,而是我打下螺距(油门)舵之后才感觉速度上来了
就这些 ,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回复 楼主:
检查下油门曲线设置 我也是油直新手,不过我用YS 动力很爆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螺距打了太深,油门滞后的话,一种可能是富油,发动机响应慢,另外一种是油门舵机和十字盘舵机速度不匹配

网友C:
就是你没用定速的原因啊

网友D(2012-10-17):
上定速,发动机换雷虎56。OS50力量确实小点

网友E:
积分积分积分

网友:
从你说的这个掉转情况估计跟定速没什么关系,还是富油了,富油的话油门响应会很慢的,建议你收油针试试看

网友F:
要费点劲了

网友G:
顶,我最近也在晚京商50油直

网友H:
来向大家学习的

网友I:
饭堂好吧不回家

网友J(2012-11-27):
学习学习,最近学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