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12-07-03):
学了很久的曲线调整,一直调都感觉不到什么变化。今天突然发现,调曲线时飞机是要通电的,一直来都是单独调控!

网友A:
拔掉电机线,你就通电调整吧,不过“电调”的设置会不小心改变,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B:
不通电,就调不了吗,??

网友C:
不通电只能调油门,调螺距不量又看不出来

网友D:
通电是为了 能校准吧 是不是校准以后就可以 光在遥控器里调了

网友E:
通电开熄火调机的路过

网友F:
这个还真不知道,调螺距要通电~~~

网友G:
通电调了三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H:
原帖由
gxlat
于 2012-7-3 11:44 发表
通电开熄火调机的路过
很多控熄火螺距是单独的一个曲线,要开熄火调的话,需要把数值记下来复制到你想要的飞行模式里面。

网友I:
 上电 去动力 最稳妥和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