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 尾杆上不紧,除了上胶外有没解决办法?

楼主(2012-07-03):
如题,炸过几次之后发现尾杆上不紧了,有一定的框量,试过用热缩管,又太大了,塞不进去。现在除了上胶之外还有没别的解决办法啊。上了胶以后拆就不好拆了……

网友:
尾杆和主体之间上不紧吧,我的也这样了

网友:
缠塑料袋 顶进去

网友:
用热风枪加热主体尾管座,小心捏一捏

或者,单独在尾杆上刷点502胶,干了后插进去

网友:
用双面胶纸。。。

网友:
踏青说的极是

网友:
我用热溶胶,即可固定,也可扯下来

网友:
还是上胶水,不过是干了再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以后不换尾管了?
我说干了后插啊,不是马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干了后插啊,不是马上

中将的语文理解能力有点问题,体谅一下吧

网友:
缠生料带,两元一圈,几乎够用一辈子了

网友:
标题

尾杆下方应该有锁紧用的螺丝口,拿起机机底朝天看,在里面,gcp就有,不过上了螺丝尾杆到是紧了,可炸鸡的力道容易集中传递到螺丝那一点,裂尾杆的几率很高

网友:
缠生料带啊,松紧随意

网友:
 太心急了 还没干就插

网友:
干了插  湿的时候插 有什么不同效果呢!

网友:
缠太多小心插爆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