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铣燕尾挤爆图片

楼主(2012-07-03):
请问那里有卖报废的炮塔铣?想买个3号固定铣头的滑块,就是带齿条的。朋友的炮塔铣被小徒弟锁紧时,用力过猛把燕尾挤爆了

网友:
咱想收个炮塔铣的主轴

网友:
楼主闯祸了,粘包了,同情。
我的台钳燕尾被我砸裂了,一样悲剧。

网友:
   不明白!是那件东东!

网友:
是那根滑梁吗?质量不行啊,你徒弟用水管加力拧的除外,焊接起来再拿去加工加工一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根滑梁,焊接是不可能的了,方案1补,方案2换新的。有炮塔铣的朋友千万注意不能锁的太紧了,非常容易锁爆。

楼主:
今天拆下后研究,方案1补非常困难,补过后也不满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铸件又是用力的部位焊接来说对追求完美的(我你)来说是不可能的哦!纠结中!

网友:
看了半天還是不懂是那一個零件故障了

网友:
我也没明白是那个零件。

网友:
楼主上图
都没有听明白

网友:
为什么不拍个照片--大家看了都明白。

楼主:
图片已上传,机器是捷甬达3号铣,02年出厂的。有炮塔铣的朋友千万注意不能锁的太紧了,容易锁爆。

网友B:
我看懂了,是炮台铣的滑枕燕尾裂开了。
可以修但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懂了,是炮台铣的滑枕燕尾裂开了。
可以修但很麻烦

请教如何修理?谢谢!

网友:
重新做个立柱

网友:
做不如买旧的拆机件了

网友:
明摆着是质量有问题.你朋友买到山赛货了.找商家索赔吧.放开那个小徒弟!!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年前的机器谁还认账。小徒弟只是批评了两句,带徒弟出点事情是正常的,只要身体没有伤害到就非常OK了,机器就是报废了还可以从买,人要受伤了咱赔不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那里能有旧的拆机件?

网友:
去深圳找找,2000块买个炮塔铣的尸体应该很容易

网友:
空位里加个螺丝顶出来再钻孔上螺丝收紧就可以再用了,这个部位也不影响使用。调好机头伸出长度后用其它方法锁住就是,一般使用也很少调这里的。

网友:
是太暴力还是机器太不给力?

网友:
还能够修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铸件设计有问题,太薄了,加强筋距离太大。用力过猛有一定的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2000元是炮塔铣整机尸体?还是这个滑块?

网友:
坏的太奇葩了,主要原因应该是机器铸件或加工有问题,导致连接处太薄,一般来说厚度有10以上,又是整条齿条的中间部位,均匀受力还是很结实的。

网友:
完全是设计缺 陷,这样的缺 陷所有铣床都有,就是两条燕尾靠的太近,受力太大,应力集中,刚性下降,哪怕粗壮的机身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G:

铸件肯定有问题,锁紧正好锁在最薄弱部位,再加上用力过猛。多种因素在一起引发了悲剧。

楼主:
黄圈内是长方形空洞 ,里面很空。

网友:
有假货的嫌疑,我接触过类似的齿条,刚性很好的,不会轻易变形的.

网友:
人没事就好

网友:
鳩尾的鎖緊力很大
所以只要用正常的力量旋緊就不會動了
沒必要鎖這麼大力

這是鑄造時偷料偷太薄了
不過這個部位算本體,不算配件,應該沒單賣的
建議找台二手的拆機貨
會比修復來的簡單及省錢

网友H:
买一条齿条来铣斜边然后镶进去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一条齿条来铣斜边然后镶进去行不?

注意看一下圖
會爆掉的原因是鳩尾的下面和平面連結部分薄的太離譜了
想想打個螺絲孔都沒辦法打
要如何鑲?

网友:
把燕尾铣平,找一块同样尺寸的燕尾板用螺丝加胶水固定上去代替原来的燕尾,再精加工一下,估计比原来差不了多少。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方案。感觉是最可行的方案。

网友:
38楼的方案搞得玩玩还行 真正做事的不会像这样弄

网友I:
委员长说的对,燕尾根部宽度只有几毫米,镶补的可能性不太大。期待有朋友能够提供拆机信息,信息是有有偿的哦!

网友J:
要么拆机件!要么电火花修补在加工!电火花铸铁焊!

网友K:
委员长说得对。换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