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2350kv推力严重不够啊

楼主(2012-07-03):
手拿着竖着根本飞机还是往下掉,用的6寸马刀浆,怎么可能推力这么小啊,别人的参数都是600g 我的怎么只有300-400g
电池
没问题啊 用了两块都是25c

网友A:
浆装反了。或者线反向了

网友B:
确认次序:
1,桨的规格:此电机适用6*4,看桨的质量、有无装反、牢固与否、平衡度等
2,确认电机无异常,如转子运转震动、发热等
3,确认电调、电池够给力(此电机需要3S电压,20-30A电流)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的xxd2212,kv2200,3s,30c,6040马刀浆,推力890

网友D:
不够你就换

网友E:
九成原因是桨装反了

网友F:
【别人的参数都是600g 我的怎么只有300-400g 】这参数是自已测的么?那你也是飞行高手啊!

网友G:
换 大孔高效桨 我用的那种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