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控蓝屏

楼主(2012-07-03):
911控原来用的正常,现在开控屏幕蓝屏,和机子也对不上频了。问商家说是因为用南孚电池的原因,想请教下大家这种情况控还有救吗?

网友:
我的911控是黑屏 屏幕无显示 不亮 可以控制飞机

网友:
这个比较便宜,还是收一个算了,修的话可能比买个新的还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911控原来用的正常,现在开控屏幕蓝屏,和机子也对不上频了。问商家说是因为用南孚电池的原因,想请教下大家这种情况控还有救吗?

复LZ:

你可换新电试试,不论牌子,足9V便行。
如控是真的坏了,建议你另买一个V929控用来玩
V911+伟力瓢虫好了。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