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ER9X的富斯控如何设置值机

楼主(2012-07-03):
新买的富斯控升级了ER9X,不知道如何设置值机,现在一直是单舵机工作!郁闷到了!有高手能详细讲解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开控,新建一组模型,然后进入本组的模型数据,打开10/10菜单,选择Heil Setup
这选择的是一个直升机数据模版,之后根据你飞机斜盘类型区3/10菜单里面进行调整,
如果斜盘舵机反向动作可以再3/10菜单里的最下面3个舵机反向设置来调整

楼主:
首先感谢下!~~我去试试!~~还有问题在继续提问啦 ,再次感谢下。
还有3/10里面的每一项是什么意思!~~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1. Swash TYPE
    选择斜盘类型
    有90度,120度,140度,和120x种。如果你是无副翼系统的话,一般就是90度了

2. Collective
    指定哪个通道是控制螺距的,一般是第6通道

3. Swash Ring
    设定斜盘环,这个解释起来有点困难。见图。一般设置0(表示关闭),或者100(全开)
    斜盘环关闭时,摇杆的最大行程是个矩形。
    斜盘环打开时,摇杆的最大行程被限制成的圆形。Swash Ring的数值=圆形的半径

4. ELE direction
    升降通道反向设置。INV表示反向,“---"表示正向

5. ALE direction
    副翼通道反向设置

6. RUD direction
    方向舵通道反向设置

楼主:
太感谢了!~~
在去试试!~~说明真给力!~~
 再次感谢下!~~  有问题我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