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改装蚊车(再次改进碳刷)

楼主(2012-07-03):
最近大病,要做两个手术,休学了,闲在家迷上了各种RC。做手术花了不少钱,飞机是玩不起了,买个最便宜的RC也要四五百,决定暴力改装原来的雷速登1:32。为了节省开销在TB上买了:辉胜9G舵机10元,有刷10A微型电调38元,还有套HSP AM控(现在发现干扰比我想象的严重多了)62元,加上邮费一共150。下面就上图:

遥控器

遥控器

遥控器背面

遥控器背面

方向轮很亮

方向轮很亮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作用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作用

不小心把接收机烫了

不小心把接收机烫了

接收机正面

接收机正面

接收机背面

接收机背面

打开接收机发现烧了个电阻,还能用,可能没烧断,但是该换换,烧的都看不到色环了,有没有人知道的,告诉我 ...

打开接收机发现烧了个电阻,还能用,可能没烧断,但是该换换,烧的都看不到色环了,有没有人知道的,告诉我 ...

楼主:
继续

电调加舵机

电调加舵机

电池组:两块手机锂电串起来的,没有平衡充,就接了个转换开关,可以串可以并,串联放电,并联充电

电池组:两块手机锂电串起来的,没有平衡充,就接了个转换开关,可以串可以并,串联放电,并联充电

线有点多

线有点多

后齿轮箱,后来换了个红屁股

后齿轮箱,后来换了个红屁股

后轴

后轴

后齿差

后齿差

后齿差

后齿差

车架

车架

被我掏成这了

被我掏成这了

楼主:
做底盘盖板,用的一块儿格兰仕空调上废弃的电路板,板子上写的是03年造的,质量超好,有两毫米厚

为了做个底盘的盖板

为了做个底盘的盖板

大家做东西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搞的很乱

大家做东西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搞的很乱

就是这个班班,车架掏的太多了,还可起支撑作用

就是这个班班,车架掏的太多了,还可起支撑作用

做了个电刷,结果材料太硬,磨不动,必须给大电流才能转,舍弃了

做了个电刷,结果材料太硬,磨不动,必须给大电流才能转,舍弃了

舵机粘上去了,舵机行程太大,马达齿开裂

舵机粘上去了,舵机行程太大,马达齿开裂

前机盖也被我掏成这样

前机盖也被我掏成这样

初步装车

初步装车

装车,线太长,都放不下了

装车,线太长,都放不下了

剪线后再次装车

剪线后再次装车

这里还是线多

这里还是线多

充电插口

充电插口

楼主:
继续

前悬

前悬

马达

马达

底盘

底盘

转换开关,里面放不下了

转换开关,里面放不下了

电源开关

电源开关

电池,有点胶,不影响

电池,有点胶,不影响

买了一副四驱车的胎,左下角呢个还不圆

买了一副四驱车的胎,左下角呢个还不圆

又弄了个简易磨胎台,用的老爸剃须刀上拆的180电机,还有两种砂纸,红色的是哑铃

又弄了个简易磨胎台,用的老爸剃须刀上拆的180电机,还有两种砂纸,红色的是哑铃

磨胎

磨胎

楼主:
车壳来了

开灯

开灯

相当漂亮

相当漂亮

上棉胎

上棉胎

楼主:
质量
经过称重和计算得出,前后质量比为43:57,还可以

整车质备

整车质备

车壳

车壳

车身

车身

来个全的

来个全的

装箱,用的遥控器的快递箱,正好都放下,木糖醇的瓶瓶装的轮胎

装箱,用的遥控器的快递箱,正好都放下,木糖醇的瓶瓶装的轮胎

楼主:
碳刷啊!!!!!!!

碳刷异常成问题,又用碳棒做的(有点脏),感觉接触不好,没有原来铜刷转得快。问问大家怎样解决碳刷问题,买的就不要说了,有没有更好的制作方法及材料,我在这里向大家跪求了!!!!!!
是不是130马达上2S锂电电压有点高?

突然发现小家伙可以抬头,在后面加一块铁板,在换上棉胎,抬得蹭蹭的,爽啊。但是没有碳刷,现在连走都不能走了
三次更新:手机锂电内阻大,放电C数小,很快就怀孕了,得换电池。电流小还导致接收机供电不足,遥控距离超级短,也就10M。遥控器不能调节舵量大小,扫大齿,把齿轮反过来准备继续用,结果刚一试,烧掉两个管子。

再次改进

再次改进

网友:
辛苦劳动顶一下

网友:
直接换180马达呗

网友:
 这车子眼熟,难道是 80¥一盒的 小车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49,超市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点摆不下,齿轮也不好弄

网友:
支持楼主折腾,但已经花了150了,再多花几十块就能买辆蚊车了吧。

网友:
我有一辆一模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我们这地方连个玩蚊车的都找不到,更不要说跑道了,只能自己在公园瞎跑,所以裸露的齿轮是不行的,还有就是都是一个电路板控制的,不好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样插入

网友:
我小时候都是用磁带上面那个铜制弹簧片做电刷。效果很好啊,直接折下,二三层,搞成比赛用的马达的电刷的形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将近8V的电压啊,内玩意吃不住的。我把碳棒中间穿孔,在用铁丝穿起来焊到电刷上,结果跑了一会,就掉下来了,原因是焊锡化了,温度相当高。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这是我第一次发帖

网友(2012-08-04):
回复 楼主:

楼主手工很不错,可是得学点电学知识了,烧掉的那个是电感,不是电阻,虽说长得很像

楼主:
回复 网友F:

额,好吧,还以为是电阻了,看到电路板背面上写有L

网友:
祝早日康复

网友:
好手艺,祝身体早日康复

网友:
花的钱也不少了

网友:
强力围观,祝LZ早日康复~~

网友:
顶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G:
问一下,我 也有一辆,不知道原装马达不 行吗 ?

楼主(2012-09-04):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我 也有一辆,不知道原装马达不 行吗 ?

原装的是电刷,磨得太快,还伤铜头,我的原装的铜头磨没了都,就剩下塑料了。必须换碳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装的是电刷,磨得太快,还伤铜头,我的原装的铜头磨没了都,就剩下塑料了。必须换碳刷。

碳刷。那里买的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