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3-~50主轴选择!

楼主(2012-07-03):
坛里有兄弟想选主轴,估计有不少类似的兄弟吧,我也算其中一个。
挖坟挖了好久,看了不少帖子,觉得我淘宝找的这个比较好,不过
是选BT30的还是BT40或者BT50的最合适呢?

几个选择的问题列下:
1、BT20~50,是否号数越大,那么以后换夹头、刀具的口径就可以越大,也就是用途就越宽呢?
2、那个淘宝商家介绍“跳动3丝”内,好像有点大吧?雕刻机多少跳动合适?铣床跳动多少合适?当然我也知道越小越好!呵呵呵
3、淘宝那家做的这个主轴,肯定也是用BT轴,如坛里兄弟做ER-11-21之类的主轴一样,加上轴承和底座实现的,
     这个BT轴坛里和淘宝都搜过了,好像查到在大陆这边,做这玩意儿的基本没有,都是台湾在做,是这样?难做吗?

网友:
这么大的机头,要配多大的机?

楼主:
再补一个问题,坛里有争论 R8与BT 的

还真是没结果,到底用R8 做主轴好,还是BT 的主轴好呢???

网友:
我这有小的!BT30的!只有10KG

楼主:
哈哈,小7来了
这个是机械尺寸,不算大啊。
如果找的到轴杆,我还想用一个2kw电机,轴拆了换上,直接做成电主轴的呢
那样比较省地方

网友A:
自己玩30就够了,一般工业铣床40,龙门铣50.
别搞得太大了,到时候阳痿不举啊,哈哈
他能做到3丝就不错了,精度不是越高越好,半丝以内都要上万了,精度是要看你干啥用的了

楼主:
BT 的座好换刀具,如果用ER32之类的延长杆来做,好些模式刀柄的东西就装不上了吧

BT 轴杆他们都是怎么搞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玩30就够了,一般工业铣床40,龙门铣50.
别搞得太大了,到时候阳痿不举啊,哈哈
他能做到3丝就不错了,精度不是越高越好,半丝以内都要上万了,精度是要看你干啥用的了

网友:
BT40就够大的了,按照一般的铣床来看BT30配动力2。2KW----4KW ,BT40配动力3KW-----5。5KW,BT50配5。5KW-7。5KW,50的话装上那么大的刀怕你机子吃不消。

网友:
我已经用BT30了,够用了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

网友:
BT30够用了,最大可以上到4.5KW
淘宝上的BT30属于低速型的,千万别指望上8K转或者上万转。DIY用的话BT30绝对够用了,其实大部分人用的机架都上不了BT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小7来了1091348
这个是机械尺寸,不算大啊。
如果找的到轴杆,我还想用一个2kw电机,轴拆了换上,直接做成电主轴的呢
那样比较省地方

看看我的!

网友:
这个没拉爪,前几天有个拉爪的团购,结果被删帖了,

网友:
光看这个主轴没意思,
能秀一下什么机器用这个主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的!

WJ173733951 你的是自己做的吗???
BT轴杆那里弄到的啊???
DIY这个东西,我觉得比用ER延长杆做主轴要灵活。。。
好像坛里还没见到有谁DIY这个玩意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WJ173733951 你的是自己做的吗???
BT轴杆那里弄到的啊???
DIY这个东西,我觉得比用ER延长杆做主轴要灵活。。。
好像坛里还没见到有谁DIY这个玩意儿

这东西朋友店里淘的!就像你说的这东西比ER刀杆好用!所以自己也留了一个!缺点就是里面没拉爪,不能自己打刀!还好价格不贵!收着玩玩!说不定哪天用到了!

网友:
本来都打算自己做了的!图都画好了!有两套图纸!一套是BT30内拉爪的!一套是ER刀杆的!但算下来后发现造价太高!料都买了现在停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美女!!”“xwdwy” 的帖子“自制铣床立柱”,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5831
呵呵呵

这个是“她”加工时的视频,里面的主轴我觉得就是买的这个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zNjY3NTIw.html

网友C:
引用 楼主:
“美女!!”“xwdwy” 的帖子“自制铣床立柱”,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15831
呵呵呵

这个是“她”加工时的视频,里面的主轴我觉得就是买的这个吧
http://v.youku.com/v_ ...

里面那个主 轴  是仪表车床的床头。

楼主:
朋友店里淘的!?

轴杆吗???那里还可以淘到啊,好像就没看到有这玩意儿卖的!!
如果杆够长度,把一台电机转子的轴卸出来,把BTxx 杆装上去,转子外缘光一刀,换轴承及把电机端盖加固或重做,
这样就成了电主轴了!
当然,如果用交流伺服驱动的话,末端可以加一个旋转变压器做速度传感器用,旋变的内直径可以做的比较大,
这样就可以加拉爪或拉紧螺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那个主 轴  是仪表车床的床头。

   我晕~  ~  ~  ~
真的???带莫氏锥度的那种吗???
哈哈哈,又有了一种选择哦,看那个便宜喽。
小7,,,那个仪表主轴是什么型号床上的?呵呵呵
我找的这个在淘宝BT30的好像900多,BT40的差不多快2000了吧没记住,
这样不错,不行就两个都买来备用,没事换着玩儿。。。

网友:
这个是国良仪表车床头  油侵的     出厂 跳动  小于等于0.003

网友:
没有单卖的  整机要几千块    转速3000左右   不过也有6000以上的  价钱不得了

楼主:
哦,,,桑秋。。。。。。。

那就不着急买那玩意儿了,以后多注意交易栏目有了就收着,
还是先买个BT30的玩吧

网友:
觉得手板头也是个好主意
弹簧夹头直接夹住铣刀

网友:
BT30 主轴机架强壮的才有意义,要不就是自动换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