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锯片铣刀切片轮廓开粗 刀路该怎么编啊

楼主(2012-07-03):
想用锯片铣刀沿模型挖轮廓进行铣切  一片片切成模型外轮廓   就是不知道PM里面有没有专用的刀路对策啊    请教前辈指教

未标题-1

网友:
4轴零件!何必用锯片铣刀开粗呢?这样震动大,主轴受力也大!效率不高!用分度头3+1开粗多好呀!

楼主:
我就是探讨这种加工方式的可能性  不考虑实用性的前提下    能不能编出这样的刀路

楼主:
??  各位知道的大大回答一下啊   有那种锯片刀开粗的策略吗

网友:
powermill可以定义这种下面大,上面小的刀具的,不要认为是锯片嘛,就当端铣刀编路径就行了

楼主:
上面小 下面大的那种刀具我编过啊   刀路出来  上面突出来的就把下面凹进去的细节遮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