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c版格式电池到啦。。。

楼主(2012-07-03):
即使电池不大,还是一如既往的一个大盒子。。。喜欢旁边的两片铝合金片,看着结实

楼主:
顺便跟大家说下,保存电压一般都是3.7-3.8。。:loveline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跟大家说下,保存电压一般都是3.7-3.8。。:loveliness:

顺便跟大家说下,保存电压一般都不会在3.8以下: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顺便跟大家说下,保存电压一般都不会在3.8以下:loveliness:
反正就3.7以上,也不要太高,

网友:
3.85保存的飘过!~

网友:
求多次5C充电后动力表现

网友B:
回复 网友C:

5C充电 就是5*2.2=11A
另外如果每节电池都是5C充电的话 那么总电流就11A*3=33A
估计也没有这么大的充电器吧

网友:
40A的充电器都有。
注意是3s 1p,不是1s 3p。
3s是电压12.6v最大,容量仍然是2200,充电电流仍然是11A,不是33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便跟大家说下,保存电压一般都不会在3.8以下:lovelines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C充电 就是5*2.2=11A
另外如果每节电池都是5C充电的话 那么总电流就11A*3=33A
估计也没有这么大的充电器吧

兄弟,你真的有点吓到我了……1S3P可是6600mah,这得是多大的飞机啊。
顺便说一下,充电器的充电电流要受到总功率限制和最大电流的双重限制的。1344W的40A,只能适用于最多8S 8000mah的电池,基本已经覆盖民用的所有电池了。再大的电池已经无法发挥出来充电电流的优势了。
电流要比电压更难操纵。比如电池很次,但是通过增加串联数,很一般的电池也可以做到大功率输出。所以这也就是为啥现在提倡高压低流的动力输出配置。

网友D:
这个电池爽了。在外场PL6接上电瓶直接10A充电 估计也就3-4分钟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真的有点吓到我了……1S3P可是6600mah,这得是多大的飞机啊。
顺便说一下,充电器的充电电流要受到总功率限制和最大电流的双重限制的。1344W的40A,只能适用于最多8S 8000mah的电池,基本已经覆盖民用的 ...

        串联提高电压并下是因为那个好不好控制的原因,高压低流,低压高流都有它的优缺点。看你怎样取舍。高压低流的优点:对导电体要求低点,因为通过的电流小,用电器比如电机等相对于低压高流就不那么容易发热。但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串联的电池越多,对电池的性能参数要求的一致性越高。就象抬轿一样,抬的人高矮不一是抬不好轿的。更形象一些把串联起来每节电池当是组合起来的一条道路的一段,其中有一段路狭窄到过不了车了,其它路再宽车也通过不了。所以说并不会象0to9所说的:“比如电池很次,但是通过增加串联数,很一般的电池也可以做到大功率输出。”那么简单。如果真的象他所说的那样很多功率方面的问题就好解决了。低压高流大家都知道了,除了导线要粗,还有电流大发热量也大。优点是用的电芯数量少匹配起来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池爽了。在外场PL6接上电瓶直接10A充电 估计也就3-4分钟时间
5a充20分钟左右,10A肯定超过1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5C充电 就是5*2.2=11A
另外如果每节电池都是5C充电的话 那么总电流就11A*3=33A
估计也没有这么大的充电器吧
不是这样算的,你看看A6,写8A充电,那你如果冲4s,按你那样算不就只能2A充电了?因为你算时4*2=8A。但实际上是每个单节都8A了哦。。至少B6也不是这样算

网友E:
格氏的新电池电压全都是3.81的,一点不差,这点要表扬

另外。。。。为啥我没有电池绑带,你多了个电池绑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这样算的,你看看A6,写8A充电,那你如果冲4s,按你那样算不就只能2A充电了?因为你算时4*2=8A。但实际上是每个单节都8A了哦。。至少B6也不是这样算

A6是并充,其余市面上见到的大都是串充

网友:
不是5C的电池,PL8上面照样5C充电,外场都是这么干,老模友的经验电池寿命不减,什么东西都要实际应用后才能知道,厂家都是很保守的参数

网友F:
我只关心是不是仍然买电池送铝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关心是不是仍然买电池送铝板。。。。
不是有铝板更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格氏的新电池电压全都是3.81的,一点不差,这点要表扬

另外。。。。为啥我没有电池绑带,你多了个电池绑带………………………………………………
估计被遗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有铝板更好么

铝板干吗用的?

网友:
最差的格式电池。没有售后的店家。这种电池还有人上当。两边夹着铝,以为不会大肚。

网友H:
那个那个,这电池怎么充电,还是用平衡头充电吗?10A???那个头能受得了不?

网友:
格式还是一如即往的加坑爹的铝板吗

网友(2012-08-10):
标题

包装不错,但对铝板无爱,我们都知道,怀孕了的妇女要穿宽松的衣服,太紧了对胎儿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铝板干吗用的?
手感好,炸鸡不阳 痿 至少看不到大肚舒服点,你不觉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那个,这电池怎么充电,还是用平衡头充电吗?10A???那个头能受得了不?
大电流一般使用串充的,

网友:
期待实际使用效果展示!

网友:
不错,铝板保护电池

网友:
我的格氏也是3.81,难道是传说中的50%soc保存?

网友I:
烂电池居然还有人用...

网友J(2012-10-12):
引用 网友I:
烂电池居然还有人用...

你说什么电池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你说什么电池好?

比ACE好的很多,ACE绝对烂电,各种虚标,说好的人自己去找电池测试设备测试一下吧 别骗自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比ACE好的很多,ACE绝对烂电,各种虚标,说好的人自己去找电池测试设备测试一下吧 别骗自己了

花牌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5C充电 就是5*2.2=11A
另外如果每节电池都是5C充电的话 那么总电流就11A*3=33A
估计也没有这么大的充电 ...

5C充电,片芯之间其实是串联,电流不变还是11A

网友(2012-11-21):
真正用电池测试设备测过的都不会说格氏的电池好。呵呵。。。

网友K:
为什么这么多人喷,刚对比了10次的花牌5c和100次的2c格式,和大家说的相反啊,难道买到假货了?内阻容量都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