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熔钻,好像是个好东西

楼主(2012-07-03):
偶然逛X宝发现的,觉得是个好东西。不知是新产品还是我out了。。。
联想起一次无聊用电磨调到2W转夹着断钻头柄钻地面。。。钻头红了。。软了。。冒火花。。。

以下内容为搬运。。。
热熔钻工艺:
     热熔钻工艺是在金属薄板或管材上一次加工出孔和衬套的无屑加工技术,完全替代了在薄壁工件上焊(铆)接螺母的工艺。热熔钻 采用耐磨、耐高温的硬质合金材料制成。当刀具和工件接触时,高的转速(1000~3500),和适当的轴向推力(进给力),使钻头和金属之间发生剧烈摩擦,瞬间达到摄氏650°~ 750°的温度。钻头附近区域的金属迅速软化,继续施加轴向压力,快速在工件上、下表面挤压出约是初始板材3倍厚度的凸台和衬套。整个过程只需要2-6秒的时间。对于需要光滑 连接表面或倒角孔的加工,可采用平面型信诚钻头,以切除在工件表面形成的凸台。衬套可以用作轴承支座,分叉喉道焊接口等用途,也可以攻丝,以供螺纹连接。螺纹为滚压成 形,加工出来的螺纹能承受更高的拉力和扭。信诚无屑钻削工艺适合加工普通钢材、不锈钢、铝、铜、和其它各种具有延展性的工件材料,也可以加工电镀过的工件。可用于手工 台钻或CNC数控机床,所需功率1.5~3.5kW,主轴转速1000~3500r/min。根据被加工孔径、工件材料和厚度的不同,选用的切削参数也有所不同。     优势 :高效,经济,节省材料,并且加工出的工件比较美观。
优点:
1.无切屑,螺纹可承受拉力及扭力
2.无屑加工,无需移除废料。
3.在凸台上成型精度高。
4.适用于多种攻牙机。
5.速度高、寿命长、使生产提高。
6.适合于多种能热熔钻孔的材料。

适用于下列场合:
★  需加长螺纹    ★ 焊接伴,多层热交换器
★ 轴承支撑座      ★ 不锈钢建筑或金属家具的螺丝连接
这视频广告真是长的恶心。。。30秒。。。

网友:
N年前试过了。用台钻,配合断了的钨钢刀就行。

网友:
论坛大虾也有实验贴。薄板攻丝很爽。

网友:
就怕把主轴烧变形了

网友A:
需要攻牙的不能用这种钻

网友B:
毛边都要搓死人  这个不实际的

网友:
有用的,不过一般用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向前辈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攻牙的不能用这种钻

人家设计就是为了攻牙。。。并且强调使用挤压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毛边都要搓死人  这个不实际的

貌似有的那个“法兰”上带刀刃的,直接能修好边

网友:
6mm的断钨钢刀柄正合适,用于薄板螺钉孔,特别是不锈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攻牙的不能用这种钻

设计这个的目的就是为了便于攻牙的。

网友:
这钻头贵

而且还要高速钻
一般不做生意的都不这样玩的。

网友:
这东东公司订单用过两次,价格挺高一只差的国产也得六七百块,进口的都过千一支了,适合工厂大批量生产,
业余DIY应该没人会选这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