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电机 没驱动咱就D呗

楼主(2012-07-03):
刚淘的松下300W伺服电机,无驱动器。想知道此电机的电压是多少?驱动器好配吗?手上没有资料。请大家帮忙!!

自己D了个驱动,已经转动起来了,伺服的力气确实不小啊

网友:
楼主移步这里看下,有可下 载的资料,希望能帮到你,http://www.xinghehong.cn/news/AllDownload.aspx

网友A:
我有个750w的老松下伺服,线圈电阻是5点几,你量下你的,对比下就差不多知道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750w的老松下伺服,线圈电阻是5点几,你量下你的,对比下就差不多知道了的
我的电机线圈只有1欧姆电阻,那个网站没这个型号的 谢了

网友B:
看外观就知道是老老款,不要找驱动了,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外观就知道是老老款,不要找驱动了,找不到的
工作电压可以查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线圈只有1欧姆电阻,那个网站没这个型号的 谢了

忘了说,我那个750w的好像是100v的  哈哈,老货伺服电机就单电机用啊,就是驱动不好处理的,

网友:
 日本电机一般都是10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我那个750w的好像是100v的  哈哈,老货伺服电机就单电机用啊,就是驱动不好处理的,
单电机怎么能搞转呢?坛里有高手做无刷驱动的,配个做主轴动力蛮好的。用电动车控制器转速太慢了

网友C:
叶工能搞转,800~4000rpm可调,呵呵。

叶工测试了驱动器,不管是100V电机,还是200V电机,都一样驱动。
前几天,有香港兄弟手头有一只三菱HC-MF73电机,是100V的,咨询叶工转速会有啥变化。叶工千辛万苦找来这个电机测试,转速800~4000rpm可调,电机运行很稳定,转速线性可调。

所以叶工的建议是不用苛求必须是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叶工能搞转,800~4000rpm可调,呵呵。
价格你的驱动器如果能开源一下,那真是造福坛友了,相信需要的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