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500g的f22要什么动力才能暴力飞 速度过百

楼主(2012-07-03):
浆驱,机长85cm 500g 先谢谢了

楼主:
我只有3s电池。。。。

网友:
1. 尽量把机身外形做的圆滑,表面打磨光滑,降低空气阻力。
2. 用转速较高的电机,配合大螺距小直径的桨,保证功率的同时降低空气阻力。

不过KT板做的战斗机,很难保证第一点,所以恐怕要靠大一些的电机强行堆功率才有可能了。
试试朗宇X2216 kV2450电机,仿APC 6×4桨,不过电流会非常大,要注意设备的散热,飞行时间也不宜长。

网友:
翼展太大了吧?

网友:
标题

用2212-2221规格,KV值3500-3900的电机,4.1*4.1-4.5*4.5桨,40-60安电调。
前提是飞机强度足够,电池放电足够,飞手技术也够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什么都不做,赶紧去睡觉看能不能做个好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办法,什么都不做,赶紧去睡觉看能不能做个好梦。

网友:
KT要破百啊?  注意好加强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214651-1-2.html
他们飞的这个灰机可以轻易过百

Ultra-Z

Ultra-Z

网友:
上面那架飞机,动力配得合理,200都可以。

网友:
上面的飞机,强度是足够,靠强劲的功率堆上来,速度确实可以上200。但是这架飞翼阻力不小,要让它上200,付出的代价太大,并不实惠了。追求速度的飞机,降低空气阻力远比蛮堆功率要重要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