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疆公司筋斗云SS800电调降温解决方案

楼主(2012-07-03):
针对大家动手能力比较强的,可以参照我司提供的操作指南,自行进行更改。
如果大家觉得需要发回大疆公司,可以把整个力臂包括电调发给我们。我们负责解决,快递费用可到付,预计整个返修时间10个工作日。

造成的不便,请大家多担待。

网友:
造成的不便,请大家多担待

造成的不便,请大家多担待,很潇洒!那问问,DJI你对自己的产品出现的等等问题,担待了什么?
现在我请westwind2来回复这帖子上说到的问题了
westwind2能客观的把现在的技术不能克服GPS信号的影响,使悟空产品不能保证25M距离范围内不存在近距离胡乱触发保护功能的可能,说简单些悟空是存在近距离胡乱触发保护功能的!这和我一个多月一直反映的悟空产品隐患没有根本的矛盾!接下来的问题是因为我和DJI站的位置不同,看问题的后果也不一样,DJI作为大公司自己认为GPS信号不好,用户不用这个功能根本不会出事故。用了这功能出事故的肯定是用户的问题了,用户的角度既然是低电压保护功能,又有说明书量化的25M范围内不触发的保证。出了问题肯定是产品隐患造成的,至于你DJI公司说的什么什么因素影响了25M范围内这说法,那好问问DJI你在设计悟空产品考虑到这些影响因素了吗?要是考虑到这些因素了你这25M距离范围说法是不负责任的!要是这问题是在悟空产品上市后使用中发现的,那就要积极的改正这近距离胡乱触发保护功能的隐患,这样做才是让悟空产品性能可靠更可靠,不知道DJI你还放不下什么不敢承认这隐患?至于你提出的用不用这个功能,和这产品隐患没有根本关系。就是不用这功能,这隐患还是存在在悟空产品程序内的?后面还会有新用户来第一次来用这功能的!拜托不要把用户都看成是工程师的水平,来分析问题。也不要把事故造成原因都是用户不会用造成的! 有请有回是道理吧

网友:
你的问题看来是个复杂的大工程,还需要慢慢解决。
电调的问题显而易见,大疆能解决的立马就表态了,还是应该欢迎支持啊。

网友:
哈哈,可怜的小白鼠!~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解决这隐患问题是一个复杂工程,是的这隐患问题讨论时间一个多月,从DJI不承认悟空从来没有这隐患到现在隐患根源就在产品设计用的25M距离来保证出了问题是很明显了,DJI的解决这产品隐患态度看看1.现在的技术无能为力解决,2用户不用这功能根本不会出事故,3为了面子看到隐患问题就是不承认,不解决以高高在上的态度随便你用户这么说,来处理这事。(那好这隐患问题,厂家一天没个说法,我就一天再提,天天没说法,天天提!

网友:
QU

引用 网友B:
什么他**人。只要dji有一点问题,或是不好的反馈。
此人就象苍蝇一样,盯上去。
我们都希望dji好,他好了,人们才有的玩,如果他完蛋了,
我们玩什么。
楼主今天说卖WKM,明天说卖WKM. 到现在也不卖了。
你真是男 ...

看来你是DJI的忠实粉丝啊。呵呵,DJI确实有问题!从上到下都有问题!你不懂得!除非你是DJI 的员工,否则你没权利说别人 像苍蝇!

网友:
我觉得,,25M问题属于外部隐患,DJI 自己都无法控制,只能让玩家注意了。
但是电调问题是 故障隐患,是SW800 电调自身设计缺 陷。这里DJI 的处理态度是好的,非常迅速,从因为这个隐患引起炸鸡到现在颁布处理方法,DJI 是比较积极的。
我个人认为,从电调隐患这个问题来看,DJI的自身还存在着不少的遗憾。
首先,大家想想,SW800 从工程测试样机到商品机发布。多少次试飞起降了?这么多次试飞连这个隐患都没察觉。DJI 的测试人员到底在做的什么呢?或者说工程样机和商品机的电调质量不一样?
其次,从DJI 处理的方法来看我个人觉得是非常不妥当,允许玩家自行改造这个做法就有很大的责任漏洞。SW800飞行器作为商品机架,DJI 有责任对其产品质量有所保证,如果让玩家自行修补改造,改造后后质量保证谁来做?如果发生质量问题,责任归属问题应当怎样划定?

大疆啊,让我又爱又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属于外部隐患,DJI 自己都无法控制,只能让玩家注意了。
但是电调问题是 故障隐患,是SW800 电调自身设计缺 陷。这里DJI 的处理态度是好的,非常迅速,从因为这个隐患引起炸鸡到现在颁布处理方法, ...
25M问题表面看来是外部信号不好造成的,但是你仔细想想应该是悟空产品设计时就流下的事故隐患。想想这基准点是怎么来的?不可靠的基准点能用来作为保护功能设计指导思想吗?出了问题都是用户不会用造成的?很实在的讲在S800上的问题不是电调发热那么简单,就是因为少了严谨的设计。这些DJI应该从严谨2个字找找问题了。少一点高高在上的态度!少听些好话!多做做和用户沟通交流。【这和我一次一次在这栏目里提出这隐患问题一样,事实上在刚发生这隐患事故时,我是通过DJI工程师的QQ来25M隐患反映这事的,得到明白的回答是:WKM产品上市以来从来没有这事,悟空产品是经过严格测试的,让我检查悟空以外的部件是不是造成的。这一些肯定的回答,使得我下决心来搞明白这隐患是WKM,还是别的部件造成的。就这样在栏目里经过大家的讨论,后来DJI汪总的说明,事实隐患看来是在悟空产品里存在的】

网友:
所有利用到gps的功能都是建立在gps信号良好的基础上的,25m也是程序设计的,但是gps信号丢失后就不可能起作用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说是dji的问题,这就好像电视机接收电视信号,如果信号塔坏了没有信号了,你就说电视有问题,这观点能成立么?

网友:
看到S800产品把缓冲电阻都短接了!

笑话,一个上万的S800高端产品让大家怎么搞搞就成了“防暑降温”功能了。DJI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太不严谨了?对以后的S800产品上还会出现什么。。。一点都不怀疑了(缓冲电阻都拿了,当“功能”来使用)不知道在硬件行业里是不是一个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