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Airskipper E12 到手分享开箱

楼主(2012-07-03):
飞了几年Hirobo,可是一直等不到Hirobo的原生电动机出来, 最近搞了这套JR Airskipper E12回来, 这里感谢Diamond朋友, 包装的很好,安全抵达澳洲,谢谢。

这台是2012版本, 带ASG V2旋翼头, 和Hirobo 的SSZ-5类似的美式旋翼头。

和Sylphide E12相比的话, 机身布局和舵机布局不同, 大齿组不同,其他的包括旋翼头和整个尾部都是完全一样的, 想买SY E12又觉得太贵的话,可以考虑这台现买来飞, 性价比超优, 将来买SY E12 Mechanical conversion set就可以将它转化成SY E12。

Diamond朋友的包装, 从香港飞到澳洲, 没有任何损坏

包装盒

简要说明

现在比较流行的分箱独立包装

左边一个大盒子里面是所有零件, 但是不包括旋翼头零件

上面那个盒子下面是这个小盒子, 里面是所有旋翼头零件

ASG90 v2旋翼头, 看了下金属件做工, 感觉比Hirobo还是差了一些, 好在用的轴承都是日本制,Hirobo有时候轴承用的差一些。

楼主:
旋翼头展示盒的下面是其他旋翼头零件组, 包括十字盘, 十字盘很粗壮

机头罩, 我很喜欢AS E12的机头罩, 外形很漂亮, SYE12的机头罩显得有点太胖了

机头罩表面还算靓丽,具体质量如何, 要飞一阵字才知道

说明书组, 里面包括一小包备用螺丝包, 4把内六角扳手, 两瓶螺丝胶, 还有一管大齿润滑油

机身侧板, 尾管, 尾撑, 尾推杆等等, 都是碳纤维的, 除了侧板,其他和SY E12是完全一样的。

粗略看了一下, 总体感觉比Hirobo的做工要差一点, 如果我给Hirobo打十分,那么这台可以打9分, 现在QUEST产的经商我给打8.5分,YT可以打4分。

套材自带碳尾桨和平衡翼, 但是不带大桨。

准备使用的电子设备:
斜盘: BLS252 x3
陀螺和尾舵 : GY701 + BLS251
接受: Futaba R6008HS
供电: 2S ThunderPower RX 锂电 + Futaba PS-10 Regulator
供电保险: 700mAh 镍氢备份电 + 英国 CSM BecSafe
电机:天蝎或者Kontronik 450KV
电调:Kontronik Helijive 120HV
冷却 : 考虑JCooler,但是JCooler尺寸对E12有点大了,JCooler的问题是SYE12肯定装不进去,ASE12的话如果把电池全部移到前面(可以使用Caliber90的电池快拆架实现电池快拆),就可以把JCooler装在后面,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想好,JCooler的尺寸太高
电池:Zippy 12S 6000mAh
电池快拆 : 可以使用Caliber90的电池快拆架实现电池快拆, 但是要做小改动,电池全部移到前面去,或者使用日本RC-FUNFUN出品的ASE12专用电池快拆架,可以保留电池的设计位置,重心更好。
控:我的功勋T8FG

网友:
哇,现在JR的3C机很火哦

网友:
恭喜入新机啊,装好后能大概讲讲机器的设定嘛? 螺距范围,油门螺距曲线,舵量等等,国内这方面资料很少啊,谢谢

网友:
恭喜转投JR.
之前我一直都想入手AS E12的, 因为这边价格比SY E12便宜很多,性能差距非常小,性价比非常高.
关于质量和精度,我对SY E12有点失望,作为High-End的旗舰,还有很多可以改进提高的地方.
JR的酒红配黑的配色相比洗萝卜的蓝色太风骚了,静态很解渴.

网友A:
供电:  Futaba PS-10 Regulator
供电保险:   英国 CSM BecSafe
lZ能否介绍一下上面二个使用特性,谢谢

网友:
感谢前辈发帖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  Futaba PS-10 Regulator
供电保险:   英国 CSM BecSafe
lZ能否介绍一下上面二个使用特性,谢谢

Futaba PS-10 Regulator是FUTABA新出的稳压降压器,JR有类似的东西叫做REG-015,参数差不多,因为我的所有电子设备全是FUTABA,所以打算用FUTABA的这个。

Regulator这种东西和BEC一样,如果出故障可能会有两种可能,完全不供电,或者供电但是不降压(把7.4v直接送出去),这两种情况要么飞机失控,要么烧毁设备。因为飞F3C的话BLS252还是目前FUTABA的F3C专用舵机,255HV并不是F3C专用,是FBL专用的,所以我不打算使用高压舵机。

为了应对上面这种情况,英国CSM出品了BecSafe,BecSafe随时监控Regulator或者BEC的输出, 如果输出高于或者低于5V,则认为Regulator故障,自动切换到备用镍电上去,备用镍电可以很小,够飞一个起落即可。

更多关于BecSafe的细节,我以前有个贴,请移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6761&highlight=%2Bxuesing

BecSafe价格并不贵,19刀,值得拥有

网友:
大大总是给咋们菜鸟分享好东西,特别是没见过的,支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jr 3c 机很给力。

哈哈,4月28号那天炸机,基本全毁 改天我发个炸机图。 不过又新生了一台。

网友:
很好呀! Xuesing高手得此好机,分享出来后,大家自然獲益良多。話説回来,雖说这机是練习用,但所有组件细部拿在手里,都是顶级。所以性价比特高,况且伊籐及国井飞这部机时完全发挥了她的能力。所以有机会一定要擁有这机机!

网友:
jr螺丝机,总也不改改设计,玩的挺无语的。

网友C:
感谢楼上的众兄弟,准备入此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上的众兄弟,准备入此机·~

入这台吧, 血统正,和JR顶级旗舰一样的旋翼头和尾, 只有机身不同, 但是价格便宜了近1/3, 性价比超高。

而且自带JR碳尾桨和著名的Airskipper重型平衡翼, 飞3C只要买副大桨就OK了。

不知道这台在国内价格多少, 但是估计最多也就1万左右, 三大厂商里面类似配置的3C机,这台最便宜。

网友:
回楼主,国内AS E12报价8299,加杨格710桨810,邮到手也不到8400。

网友:
楼主可否站内PM入手价格,谢谢!

网友D:
这台装电池头疼,原来我用TP65C每次都要搞半天,其它的没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内才卖8300????? 太便宜了。

我这台1550刀入的, 折RMB要近10000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台装电池头疼,原来我用TP65C每次都要搞半天,其它的没的说!

现在不用头疼了, 有RC-FUNFUN出的ASE12专用快拆电池架, 请看:

http://www.rc-funfun.com/blog/?p=4251

里面有简介和youtube影片, 拆装就是咔哒一声的事

网友C:
正价应该是1400刀刀,仙女是2000刀刀,国内价格看来不必外国贵啊,当时还想托日本的朋友带呢,不知道日本多少越南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价应该是1400刀刀,仙女是2000刀刀,国内价格看来不必外国贵啊,当时还想托日本的朋友带呢,不知道日本多少越南盾?

国内现在JR的东西便宜了,是因为JR基本上都在中 国生产了, 要是在国内买Hirobo的话,比国外还是贵一点。

如果买Hirobo,建议从日本买,经商和JR可以在国内买,经商现在也是南京Quest生产了, 话说Quest在日本根本就没有生产厂了。

买完这台JR我的感觉是还是得买Hirobo啊

网友C:
啊,楼主又要转投洗萝卜,不解,看来楼主还不是JR的死忠(我是说飞机),哪怕配件贵,难买,但我还是喜欢JR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楼主又要转投洗萝卜,不解,看来楼主还不是JR的死忠(我是说飞机),哪怕配件贵,难买,但我还是喜欢JR的飞机。

我飞Hirobo好几年了,这次买JR E12算是尝试一下现在的JR,只不过稍有失望罢了,不算转投Hirobo, 只是以后继续做Hirobo的死忠罢了 :)

网友:
我的AS E12已经在路上了,这个鸡鸡还的订货,还是在此感谢楼主,看了你得贴才买此机,不知道手是不是物有所值,不管他了,就是当静态也喜欢JR的外观就是漂亮,觉得最难看的就是LOGO的机器了,做的太丑了飞LOGO的兄弟不要喷我噢,家里全是亚拓,弄了4架,这次终于改朝换代了,这个如果好,再弄个仙女,我觉得有收藏价值。

网友:
AS E12到货,由于我级别不够,好像不能在这发贴,这几天已经把机身,舵机装好,就剩下调机和布线,一定要不得整齐点,和SY E12那架学习,请问我想想发个组装贴怎么发?

网友:
XUEXING大侠:已经在“http://www.5irc.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发组装贴。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欢迎多多指导!关于设备大家就不要评论了,不好意思!

网友(2013-04-22):
这台AS E12没的说 :) very good

网友E:
抵制日货

网友F(2013-12-25):
JR的设计和材质想必是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