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关于x650所用电调

楼主(2012-07-03):
请问各位大大x650应该用什么电调,因为不用xa的飞控,只能用别的,想要那种能够安到x650机架电调槽里的那种,而且连接飞控的那端线要长。另外求助就是我的FF飞控安装不到650的中心板上,这怎么解决呢?
请各位不吝赐教,大谢了!

网友A:
自己改装电调
网格下盖不盖 可以装很多电调

网友B:
好赢飞腾18A装下面正好,连接线只能自己延长的。XA的架子肯定不会留有其他飞控的安装位,这个只能自己想办法了,如果这个问题你都解决不了就别折腾了,把架子出掉吧,这个架子目前还是比较好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