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EV07飞直机的注意了!!!

楼主(2012-07-03):
用DEV07飞直机小炸十来次后.接收机有电容会震掉下,往往第二起落炸机.有能力的可捍上并打胶.同时提醒厂家此电容打胶固定.{电容220uf10v}

网友:
厂家应鼓励并奖励这种善举

网友:
看来devo7不好用啊,还有,这个控看不到曲线,两眼一抹黑。

网友:
 用了D7升级D10的撸过

网友:
这个空确实很不直观~~~

楼主:
DVO07质量是不错的,新手常调上千次不坏,缺点不是中文.我认为接收机电容是大问题.小炸十来次就掉,打了热容胶也不行.现用AB胶胶上,到目前为止还不错.建议厂方处理好.否则DVO07将不好销.本人认为这遥控器值!!!!.打死不卖.

网友(2013-07-20):

引用 楼主:
DVO07质量是不错的,新手常调上千次不坏,缺点不是中文.我认为接收机电容是大问题.小炸十来次就掉,打了热容胶 ...

我也是用D7感觉顶瓜瓜。打死不卖。就是不懂英文。死记硬背才记住一些。你的接收是那种。RX701?我用601的。没发见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