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这方案靠谱不?。。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2-07-03):
我手上的3A 1S电调疑似带不动接收机(天地飞WFR04S),上电之后只有
电机
嘀嘀作响,但是接收机无任何动静,灯都不亮(按对码键也无任何反应,还未对码的)。觉得应该不是接收机挂了,刚买的。线也没接错的。很纠结,但是在TB上发现了一种小型稳压升压模块(3V-5V),不知道能不能接在电调与接收机之间,我的
舵机
也是微型的,工作电压3.7-5V。工作电流几十毫安吧。 以上方案可行不?求大神解惑!!!!!!

网友A:
试试看嘛

网友B:
不行
孩子!

网友C:
我用1S200mah+5V升压板连艾特4通遥控器就可以用,很稳定。

网友D:
1S的电调是不带5V稳压输出的,LZ应该选用1S的接收机,如果加升压板就增加重量,选用1S电也没意义了。

楼主:
我一开始就是买的天地飞的2.4G接收机,换接收的话你懂的,,,要换一套东西,不想这样。但是换用2S电的话电调也要换的,这样就更重了。

网友E:
有个词叫匹配。小马配大鞍很麻烦,需要很多的时间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