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with直流无刷电机,直线导轨,无动力主轴22楼更新电控图片

楼主(2012-07-03):
无刷直流电机带霍尔位置传感,电路板自己设计的。
无动力主轴ER20 150长
20方轨

网友:
居然 有个沙发~

网友:
不错,200转以下没力气

网友:
你好,楼主,能不能科秀秀你的无刷驱动啊,
谢谢了

网友:
说一下使用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
驱动是什么

网友:
400W,6000rpm,估计扭矩0.6Nm,力气不大。
310V驱动,那扭矩可能会稍高些。

楼主:
750W的要3倍价钱,叶公有无大功率的无刷直流电机?加装传感器和磁铁比较简单

楼主:
驱动板我自己画的板子,6个N-channel mosfet 解决了浮栅的隐患

网友A:
正在设计雕刻机。它问世时一定用的是自制的无刷主轴。。。并且核心我只选择航模无刷电机。
过大的Z轴重量和高度绝不是件好事,还有和体积严重不成正比的功率和转速。。我想,在没有工业机一样的强壮身躯的情况下用过大过重的主轴电机也是造成DIY机器精度和速度难以再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750W的要3倍价钱,叶公有无大功率的无刷直流电机?加装传感器和磁铁比较简单

废弃750W伺服电机有好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叶公,出让几个750W的伺服电机吧,造福广大D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板我自己画的板子,6个N-channel mosfet 解决了浮栅的隐患
能够分享一下电路图吗?我正在愁驱动器。想改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弃750W伺服电机有好多

有DC220V以上的交流伺服吗?大概多少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DC220V以上的交流伺服吗?

叶工测试了驱动器,不管是100V电机,还是200V电机,都一样驱动。
前几天,有香港兄弟手头有一只三菱HC-MF73电机,是100V的,咨询叶工转速会有啥变化。叶工千辛万苦找来这个电机测试,转速800~4000rpm可调,电机运行很稳定,转速线性可调。

所以叶工的建议是不用苛求必须是220V的。

楼主:
更新下传感器的图片
无刷电机分为无感无刷和有感无刷,感指的是传感器。
下图的位置传感器是120度安装模式,从图片看到是需要调整到某个电子换向的位置
二手的伺服电机如果要当主轴使用,使用无刷无感的驱动板比较方便,但缺点是启动需时间判断电机的位置进行电子换向。
如果二手的伺服电机要改动成带位置传感器没时间测试

网友:
顶一下.再来一张图片。

网友(2012-09-14):
引用 网友A:
正在设计雕刻机。它问世时一定用的是自制的无刷主轴。。。并且核心我只选择航模无刷电机。
过大的Z轴重量和 ...

请问这个设计主要是用来雕刻什么材料的呢
我也想搞无动力 但是目前是小白 正在学习
主要准备铣雕铜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设计雕刻机。它问世时一定用的是自制的无刷主轴。。。并且核心我只选择航模无刷电机。
过大的Z轴重量和 ...

网友(2013-03-28):
看图。。。偷学经验

网友:
  楼主用是步进电机???什么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