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问下各位老师傅..这电机行么

楼主(2012-07-04):
玩60cm虾船 腾翔 VIPER系列 VZ-1515 4极 无刷
电机
可以么

网友A:
1530比较好~扭力大一点

网友B:
60cm虾船 选1540

网友C:
回复 网友D:
1540 太耗电 1530吧

楼主:
1530用多大电调呵?

网友E:
首先你考虑用多大的电机。以及多少KV值,然后再定多大的电调。

楼主:
我买了 腾翔 VIPER系列 VZ-1530 4极 无刷电机

网友E(2012-08-06):
回复楼上
你这个电机最高耐压21V,最大电流8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