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线和设置求助

楼主(2012-07-04):
求助,有哪位朋友知道这个接线方法和mach3设置的请帮忙,谢谢了。不知道接口板和驱动器该怎么接线了,纠结呀。

以下为实物三幅图片,1、接口板总体接线图 2、接口板mach3针脚定义 3、主轴电机驱动器上的接口接线说明

网友:
哇塞。接线图清晰可餐 找图接线啊

网友A:
速度控制端口   接   接口板第四轴脉冲
主轴停/起动端口   接   接口板第四轴方向
转速脉冲输出    接   接口板限位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控制端口   接   接口板第四轴脉冲
主轴停/起动端口   接   接口板第四轴方向
转速脉冲输出    接   接口板限位1

实在是小白,在坛子里学习,还望多指教。

意思我明白了,是不是利用第四周的端口和限位端口接线,对应并口的针脚。
另外两个问题:
1、地线在接口板上接那个地方?
2、线接好后该如何在mach3中设置?

网友B:
没看到楼主的驱动器。
有的驱动器是6个接线端子的,要确定采用共阳极或共阴极接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楼主的驱动器。
有的驱动器是6个接线端子的,要确定采用共阳极或共阴极接法的。

自己不懂,附上照片,请帮忙看看。

网友C:
图都标得这么明白了,还叫人怎么跟你说?看来只能叫人直接帮你接线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都标得这么明白了,还叫人怎么跟你说?看来只能叫人直接帮你接线算了

 关键不知道该如何设置呀

网友D:
猜下楼主用的是迎风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下楼主用的是迎风主轴?

看来你也用过

网友:
你可参考一下,保险的做法是接第5轴上,先试一个轴的电机。我是烧了一个驱动器后就明白了,如果还没弄明白,就挖坟、潜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你也用过

之前见过,没米用不起额

网友:
你在哪买的`问卖家呀

楼主:
还是不行,继续

网友B:
你接线后先别通电,把接线照相上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线后先别通电,把接线照相上图啊

惠民兄,不是驱动电机接线呀,是主轴控制。

网友:
兄弟,你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啊。从你的接口板和调速器看,我认为以下接法,你参考一下。商家应该有说明书吧,先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照这样接线了,mach3的显示都有,可是调速不管用。

网友:
有没有显示出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是不行了,估计是这块板子的问题。各种设置都试过了,下来只有把线直接接到并口的针脚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