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V2.1升级后感觉舵机速度不够直接

楼主(2012-07-04):
3GX V2.1升级后感觉舵机速度不够直接,快速打升降副翼舵到顶后,舵机慢慢才打到顶,有一定的延时量,大概1秒左右把,这是怎么回事?是我设置的有问题?之前的1.2版本没有这个问题啊。还有,我今天试飞的时候,机子前后左右飘忽不定,打升降舵,机子跟着左右飘,打副翼舵,前后也跟着飘,不知道怎么回事,求高手指导。

网友:
正常 地面动作新软件就是这样特性

网友:
3GX就是这样的,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3GX V2.1升级后感觉舵机速度不够直接,快速打升降副翼舵到顶后,舵机慢慢才打到顶,有一定的延时量,大概1秒左右把,这是怎么回事?是我设置的有问题?之前的1.2版本没有这个问题啊。还有,我今天试飞的时候,机子前 ...

在地面測試時,因為3GX已經介入,所以打舵反應會有延遲是正常的
裝機時,請再次確認舵機安裝位置,機頭向前,右前方的舵機應該要連接AIL通道
直機會飄,請調整3GX上的旋鈕,將感度調高一些,建議從12點鐘方向開始調整

楼主:
可是我之前的1.2版本,舵机反应很直接啊,随叫随到,定位也很准确,升级后感觉好模糊

网友:
升级后要重新设置哦

楼主:
十字盘调平了,循环螺距8度,按照视频上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字盘调平是将副翼,升降,螺距的舵机线直接插到接收上时,利用十字盘调平器调水平呢,还是三根舵机线插到3GX上时调水平呢?我的直接插接收上调了水平,然后插到3GX上就不平了。后来是插到3GX上调的水平。下午去飞的时候机子自己向后飘得厉害,而且打升降舵感觉会干扰到副翼,比如打前进方向,会向右前方飞。我都调了两天了,郁闷了。
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机子现在震动比之前大,大将扫过地。扫地后还是可以飞的,当时是3GX装在机身里面的,反装。我的主轴,横轴检查了都没弯,浆也作了平衡,没问题。现在因为升级2.1所以把3GX拿到升降舵的导轨坐上了,升级后就出现了上述问题,悬停及其不稳,震动不算太大。
震动的问题具体是这样,我把大将拿下来后给油门,没有震动,装上浆后就有震动了,可以从尾巴的支撑片上看到震波,是不是因为震动造成的3GX判断出错呢?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我现在时真的没办法了,感谢您的指导啊。我打算换个新德浆,不知道哪种的比较好,原装的还是有别的什么好用的
再次感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字盘调平是将副翼,升降,螺距的舵机线直接插到接收上时,利用十字盘调平器调水平呢,还是三根舵机线插到3GX上时调水平呢?我的直接插接收上调了水平,然后插到3GX上就不平了。后来是插到3GX上调的水平。下午去飞的 ...

調機時,建議裝上3GX后進入DIR模式再調整十字盤水平
這樣可達到最好的效果,另外可以調整3GX內的飛行風格為10,應該會有很明顯的穩定
震動是所有的陀螺儀的克星,建議還是先把震動問題給解決了
建議使用3G槳(HD320D), 可以更容易掌控你的機子

楼主:
多谢,一会按照您说的方法重新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chi1121的鼎力帮助,现在感觉硬件上调试的差不多了。
飞行现在没有干涉了,软件上的调试还没有找到好的数据,正在摸索中,希望有好飞数据的朋友可以共享下,多谢啊

网友(2012-10-03):
要费点力气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