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板

楼主(2012-07-04):
请教各位了我有两个12v  大扭力有刷电机  但没有电调不知道电机驱动板能否接到接收机上当电调使用 不能调速吧  多谢了

楼主:
内容补充一下 用的是天六a 遥控器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084488477
这是以前车上用的,9.6V是没问题,不知道这个能否支持12V。

网友:
需要有刷电调才行。

网友:
用驱动板可以是可以,但是没法直接和接收机连接

楼主:
感谢关注

发表于 2012-7-4 10:02  只看该作者 用驱动板   可以是可以,但是没法直接和接收机连接

请教一哈,中间需要什么东东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