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化S800 电调降温改造步骤

楼主(2012-07-04):
拆下固定电机的4只螺丝就可改装了,不用焊下电机和电调线;

网友A:
四哥的贴一定要顶!!!
再问四哥,是不是每个S800都会出现这个(S800 电调高温)问题?我的S800到手后还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哥的贴一定要顶!!!
再问四哥,是不是每个S800都会出现这个(S800 电调高温)问题?我的S800到手后还没拆。

你好!这个问题可能要咨询DJI,估计改装办法发布前生产批次的电调都是需要改装的!

网友B:
短接电阻会有效果吗?那6个电阻应该是驱动IC到功率管的缓冲电阻,不会存在什么压降的,想要有效果只能更换内阻更低的功率管!

网友:
    短接方式簡單了許多!!

网友:
呵呵,我有0欧姆的0805和1206电阻,跳线最好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接电阻会有效果吗?那6个电阻应该是驱动IC到功率管的缓冲电阻,不会存在什么压降的,想要有效果只能更换内阻更低的功率管!

把这个电阻取下了直接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笑话,一个上万的S800高端产品让大家怎么搞搞就成了“防暑降温”功能了。DJI这样的设计是不是太不严谨了?对以后的S800产品上还会出现什么。。。一点都不怀疑了(缓冲电阻都拿了,当“功能”来使用)不知道在硬件行业里是不是一个发明。。。

网友C:
楼上这个人真是恶心啊~就不能给他禁言了吗?本来执着是好事,但多了就惹人讨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这个人真是恶心啊~就不能给他禁言了吗?本来执着是好事,但多了就惹人讨厌了!
“好事”可能你认为是“好事”吧,还能说是发明了。。。厚颜无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事”可能你认为是“好事”吧,还能说是发明了。。。厚颜无耻

你这个人真是的,我真拿你无语了,我说的“好事”是你对事的态度,你竟然自己说自己厚颜无耻,你是什么人现在大家都看透了,你就省省吧好不好,别让网上的人都看你的笑话了,还在那里自觉其美装高素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无语,就少说是好事!看到这样的事都成笑话了,还说好事?问问你缓冲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市场上的电调都要MS管加上缓冲电阻?高素质不用装出来的,你问问硬件行业缓冲电阻的作用就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好事”

网友E:
s800产品设计真的存在严重的致命问题

1、绑电池都没地方,搞得大家要弄碳板做固定架
2、电调居然还要我们的降温,产品设计太不成熟
3、快拆功能真没有一点用,还容易出问题,接触点铜片接触不好就完蛋了,另外大家装好了有几次会去拆???

网友:
去掉不妥吧?还是减少电阻好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1、绑电池都没地方,搞得大家要弄碳板做固定架
2、电调居然还要我们的降温,产品设计太不成熟
3、快拆功能真没有一点用,还容易出问题,接触点铜片接触不好就完蛋了,另外大家装好了有几次会去拆???

不拆的有,五行他们玩的大八轴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绑电池都没地方,搞得大家要弄碳板做固定架
2、电调居然还要我们的降温,产品设计太不成熟
3、快拆功能真没有一点用,还容易出问题,接触点铜片接触不好就完蛋了,另外大家装好了有几次会去拆???

都是实在话,我再添几条
1.没有电池安装位,感觉都不能算个成品
2.除了陀螺仪有个安装位外,其他部件连装什么位置都不标明
3.无头盖,缺乏有效保护,风阻及外观都差
4.电调我还没试过(第一次飞就飞跑了)不过既然大部分人有这问题,说明测试做的不严谨
5.机臂快拆真的没啥大用,增加了很多分量和不可靠因素
6.螺旋桨质量太低

优点也是有的
1.线材处理方式,机臂上看不到裸线
2.机臂上反,增加了稳定度(这在其他多轴上没见过,算是创新)
3.独立开发的电调,使产品布局及外观更好
4.脚架和机架的快拆结构,更便于运输

总体来说DJI在S800上还是下了心思的,是一个不错的产品设计
但在产品成熟度及质量控制上还需要下功夫
这样才能使一个好设计转变为一个好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都是实在话,我再添几条
1.没有电池安装位,感觉都不能算个成品
2.除了陀螺仪有个安装位外,其他部件连装什么位置都不标明
3.无头盖,缺乏有效保护,风阻及外观都差
4.电调我还没试过(第一次飞就飞跑了)不过既然大 ...

同意!!

网友:
希望DJI总结目前的经验教训,逐步改进,解决问题,出个成熟的S800-II
而不是让别人说S800--2

网友:
电路板上有胶,不是想焊就能焊的。得先除胶。

网友:
回复 网友F:

优点也是有的
1.线材处理方式,机臂上看不到裸线,2.机臂上反,增加了稳定度(这在其他多轴上没见过,算是创新)
3.独立开发的电调,使产品布局及外观更好
4.脚架和机架的快拆结构,更便于运输

1、找个中学生设计的都会看不到线,我是没见过机臂上还有线的
2、这是个陷井,容不下别人的电调,出问题当然只能找他了,这不没多久就有人要给电调降温了吗?dji开始召回了,一个产品设计没得一个月就要召回,产品质量和设计可想而知;
3、快拆机构真的一点用没有,要上在外运输,得带个大箱子装配件与脚架吧?那个箱子跟固定好的六轴大小真的差不多,而且快拆增加了不少重量,还有一个致命的隐患,如果接触不好就完蛋了。

网友:
电调放在电机下面,牛,那能降温么?XA的思路还是不错的。1W多买回个这个破玩意儿,还要自己焊接,说实话,我对焊接那么小的东西真是没信心。咱不是买不起,但是伤不起,还是算了吧。

网友:
可以说XA的机架设计没有任何飞机、没有任何公司可以超越,包括dji

1、脚架快拆非常好,还具有一定的弹性
2、炸机了脚架还有缓冲的作用,会先保护其它部件
3、电池固定架、云台挂件非常灵活
4、可折叠设计非常完美,这才是真正的快拆设计
5、xa的机臂中间采用了碳纤管,减轻了重量也提高了强度,而电机固定座才使用塑料,在炸机时首先折断,保护其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