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舵机里面的这个驱动三极管是啥型号管子?

楼主(2012-07-04):
求助,舵机里面的这个驱动三极管是啥型号管子?管子烧了,是丝印为s1 s2的三极管,菜鸟查不到呢求指教,先O(∩_∩)O谢谢啦

楼主:
O(∩_∩)O谢谢楼上大大

网友:
我知道Y1,Y2,       S1,S2没研究过

网友A:
S1、S2是贴片三极管的代码,具体型号如下:
S1:MMBT3906  PNP型;
S2:MMBT3904  NPN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1、S2是贴片三极管的代码,具体型号如下:
S1:MMBT3906  PNP型;
S2:MMBT3904  NPN型;

之前坛友送了一些舵机板,请问一下 是否知道这两个型号 A0PV 和A1RV  ,板子背面有4个这原件

楼主:
谢谢地板,帮我解决大问题啦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坛友送了一些舵机板,请问一下 是否知道这两个型号 A0PV 和A1RV  ,板子背面有4个这原件

你这样询问让人如何回答?
你没有相机吗?
请提供清晰的电路板照片和管子的照片!

网友:
高人就是高人~~~~~

网友:
这个看起来蛮难的。

网友(2012-10-28):
S2就是8050(1.5A NPN)
Y2就是8550(1.5A PNP)

http://www.hz-dz.net/UploadFiles/2009527954968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