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天的折腾,我的NAZA+GPS终于稳稳当当地飞起来了, ...
经过几天的折腾,我的NAZA+GPS终于稳稳当当地飞起来了,但又有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04):
经过几天的折腾,我的NAZA+GPS终于稳稳当当地飞起来了,但又有一个问题?
有没有一个开关,当我想让飞机自动返航时,就拔一下开关。

网友A:
以天9为例,5通道(对应三段开关B)接naza的U通道,下-GPS 中-姿态 上-手动,舵量调节-起落架,调整参数使开关上对应失控保护,相应选择失控保护为返航降落。

楼主:
谢谢孤岛!回去试试看看行不行.
谢谢孤岛!回去试试看看行不行,不过给我一个启示,干脆不要手动模式,把手动模式设置成失控保护。不样应该行吧?

网友B:
可以不用姿态模式,我的三段是 手动-gps-失控 没有手动你将来校准罗盘会有麻烦

网友C:
DJI不折腾

网友D:
等新固件吧,官网公布新固件有这开关设定啦

网友E:
还是用航向锁定功能吧,比较安全
有GPS了,关控后可以自动返航。但是想想还是感觉不大放心。航向锁定功能很好用。不论你怎么旋转四轴,不论飞出多远,只要把开关拨到“航向锁定”档,不管机器的实际头尾朝想何方,此时机器就变成客观的对尾状态。就很容易让它回来了。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7746
第四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