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拧就爆... ...好郁闷啊~

楼主(2012-07-04):
看图,新的易损舵机臂,一拧就爆。。。。
怎么好啊?

网友:
应该是球头直径太大了,试下攻大点舵机臂的孔再拧

楼主:
我检查过全部球头,直径都一样的。。

网友:
看来是塑料材质比较脆导致的。

网友:
你没扩孔吧。。。撑爆了

正确做法:先扩孔,再拧螺丝

网友:
没扩孔吧,易损肯定脆

网友A:
LS和LSS正解,中山你插得太狠了

网友B:
对面再上个螺母就安全了

网友:
难道中山兄以前都没扩,暴力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和LSS正解,中山你插得太狠了

看来是我插的太狠了~~回去再全部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面再上个螺母就安全了

对面拧不到了,球头那边不够长!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够长,用手弄弄

网友:
中山兄换215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够长,用手弄弄

汗~~~

网友:
有的回帖用意不良

网友:
这个肯定要自己扩孔啊,没记错是用1.5MM的钻头吧,然后对面用个螺丝上紧。
易碎舵臂,不错啊,保护舵机。

网友:
温柔点,,是处女,,,鉴定完毕······················

网友:
标题

亚拓的舵臂好像没这个问题吧,从来都是直接拧进去,都是刚刚好的。

网友:
 拧了不裂还能叫易碎舵机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