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突然向高处飞去~好险

楼主(2012-07-04):
心哇凉啊!失控设置为悬停,电源保护也是悬停,遥控器失控保护是30%油门,实在想不通为何啊?
gps模式起飞,这次把led图传摄像头线全部拔掉了。一离地就感觉油门手感不对,加减油门飞机没有正确响应而是自个忽上忽下,突然飞了十几米高而此时遥控油门非常低!
太危险了,wkm出问题了么?
最近常暴雨,气温高湿度大,会有影响么?

网友:
遥控器失控保护是30%油门

这个还用设计百分之30???????????我看教学视频没提到这个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不起作用的,由于其它飞控使用时需要设置所以保留了

网友:
WKM失控保护油门不低于10%就行

网友:
这个貌似IMU被干扰了,见过别人飞的时候遇到这个情况。。。。可惜dji不支持飞行数据分析,什么原因只能猜了。。。。。也不会知道带上禅后会不会也整这么一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IMU被干扰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小的吧~
遥控器油门30%没有必要吧?
失控了~~如果没有切回手动~~都是飞机自己控制平衡和油门····
排除其他遥控设置、电池、校正等原因~问题应该与gps模式有关系

网友:
呵呵,最容易被干扰的是气压计,磁罗盘也容易被干扰,不过一般都和GPS一起架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怀疑是气压计问题,不然没道理自己上上下下跑~
可是不知道怎么办啊

网友C:
你是否用這個飛? 如用這個飛  !  巳說這樣遲早炸!!!!!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8572

一個指東,一個指西

网友:
呃。。。IMU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否用這個飛? 如用這個飛  !  巳說這樣遲早炸!!!!!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8572

...

错了,是一个指东,另一个指北。

还有现在的人一有问题矛头就直指飞控问题。
也不想想四轴比固定翼和直升机出问题的地方更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在软件里做过设置啊,方向有毛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在软件里做过设置啊,方向有毛影响?

100 % 有影响

网友:
IMU是支持任意朝向的吧,,软件里有设置。如果这个功能都有问题的话,。。DJI 离死也不远了。第二个XA

网友:
當然有方向設置,但最好跟箭頭,祗怕攪亂,不怕一萬,但怕萬一,越攪越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