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CMdao dan艇求配置指导

楼主(2012-07-04):
各位魔友你们好,小弟最近入手一艘玻璃钢壳黄蜂3型电动遥控dao dan艇,目前在无刷电机选择/KV选择/浆选择/轴系/水冷上遇到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大推荐一下配置。
具体内容是:
无刷内转子电机型号尺寸:28xx还是其他什么型号??
KV值:多少KV???
浆:什么参数的全浸浆??
轴系:用eco的软轴还是??
水冷:是不是用刮水口的方案?

船的情况如下:长65厘米宽15厘米高28厘米,玻璃钢脱模制作V型船底,甲板及上层为胶合板PP板木材和金属件,空重1.6公斤,甲板开舱孔32*8厘米,单舵及46克标准舵机

楼主:
忘了说了,我是跑3s电池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是把它拿来做比例航行还是用于竞速比赛?

网友:
这船型竞速比赛不大行吧

网友(2012-08-06):
象真船速度不应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