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X接收可以不用卫星吗?

楼主(2012-07-04):
想把AR6210配的卫星取下来给无副翼机用,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有山寨的DSMX接收机可以不要卫星机,已内置一个接收。

网友:
 山寨的要赌RP

网友:
标配带卫星的接收机不管是dsm2还是x的都必须接卫星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老金的话得听

楼主:
实在忍受不了拆卫星的诱惑。。。
晚上测试了一下,把已经对好频的AR6210带的卫星从450上拆了,只使用AR6210本体,目前看来工作正常,飞了4个电,还没有失控。
是3接收版的DX8中的AR6210。。。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忍受不了拆卫星的诱惑。。。
晚上测试了一下,把已经对好频的AR6210带的卫星从450上拆了,只使用AR6210本体,目前看来工作正常,飞了4个电,还没有失控。
是3接收版的DX8中的AR6210。。。
   LZ的创新精神可嘉,LZ是用什么3轴的,如果用飞越的,请LZ试一下只用6120的卫星看能不能对上频,我搞了很久还没搞出来,我也刚入了3接收版的DX8.

楼主:
还没有小姨子,不过看了下它的说明,要先用AR6210+卫星先对好频,再把卫星取下,装载xyz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