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数控大侠们!本人的86驱动板里的场效应管IRF640N老坏

楼主(2012-07-04):
本人的驱动板是H860,步进电机是86BYGH11604A前几天空试时就把三个驱动板给烧了,搞的50V开关电源自保,打开一块板子发现里面有8个IRF640N的管其中两个击穿,于是进行了跟换,修理完使用了几下,接着原位置的管又是击穿。。。。。现求助各位能人大侠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34131&extra=page%3D8

网友A:
压住导热硅橡胶的4个螺丝碰到场效应管的散热片,散热器是场效应管的漏极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住导热硅橡胶的4个螺丝碰到场效应管的散热片,散热器是场效应管的漏极引脚
为什么只烧一相的两个管子呀/?????????高手说说

网友:
其实驱动器输出只检测一边相回路的电流,所以只有接错线会烧,带电插拔应该是没事的。

楼主:
是否三个驱动板之间要做绝缘隔开,要不怎么一坏就是三个板呢?我是这样装的

楼主:
驱动器的里的管跟散热片间都有做绝缘隔离的,我看了四个螺丝都没碰到

网友:
这种驱动,烧了一项,换管试电之前要量功率管前级,,是否已经烧坏,,,有时换上管没有通电,测量功率管已经阻值接近0欧姆了

网友:
管的质量有问题。
我的一个驱动器是540的,电压用过90V。

网友:
电路或程序有问题,没这么容易烧的。

楼主:
软件如果没设置好会烧驱动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