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直很好奇Y3的扭力是怎么平衡的?

楼主(2012-07-04):
请教一下,一直很好奇Y3的扭力是怎么平衡的?   两个电机同向,一个电机反向的吧?

网友:
偏转到一定程度 飞控会 重新 调整回来

(我没玩过多轴,我乱说的 )

网友A:
Y3的话,屁股后面还有个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Y3的话,屁股后面还有个舵机

 靠舵机驱动尾电机偏转来平衡扭力,进而改变航向。

楼主:
原来还有个舵机呀,有图片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还有个舵机呀,有图片吗?谢谢了

不仅有图片,还有视频,特写!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8879&highlight=%2Bcmpang

网友:
Y6就无需舵机。

网友:
Y4也可以不用舵机
机械上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