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功放与5.8G图传干扰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04):
冲浪者1.4米,2.4G接收机放机身前部,5.8G图传放机尾,没加功放时一切正常,加功放后飞远4000米图像还凑合,但一调头回航就没图像了,要1000米内才恢复。还有图传接收机和控功放相距半米左右。
     请教各位模友,什么问题啊?

网友:
刚有人已经问了类似的问题,看看吧

网友A:
弄的平板天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的平板天线吧~?

图传接收是平板天线,原装的全向天线1000米就不行了。

网友B:
5.8被机身遮挡了?建议机上图传发射天线用三叶草或四叶草环形极性天线试试

网友(2012-09-11):
引用 网友B:
5.8被机身遮挡了?建议机上图传发射天线用三叶草或四叶草环形极性天线试试

冷而干燥的强风

网友:
5.8G的原装天线的主波束集中在天线方向的半球内,如果你的天线指向机尾,那么当飞机飞向你的时候,只有天线的旁瓣信号被接受,所以信号不好,和功放无关。
参照楼上说的,用四叶草天线,环形波束。或者原装天线垂直指向地面安装,也有一点帮助。
另求你的冲浪者改装方法,我也在准备改我的冲浪者

网友:
应该不是干扰,而是遮挡了图传信号,返航时功放正好处于图传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遮挡了信号,建议图传放机翼上面,这样遮挡的几率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