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手工编G代码有没有递增功能

楼主(2012-07-04):
请问手工编G代码有没有递增功能
请 知道的兄弟帮讲讲. 谢谢

网友A:
用G91增量座标编程就可以

网友B:
除了G91,还有宏程序的#1=#1+?

楼主:
楼上两位 可以给个 范例吗? 谢谢.

网友A:
%
G91
G1X1.F1000.
M47
%
上边这个上机试试,MACH3的话后边那个用M47,MACH2的话用M99.请注意,这程序X轴会一次一MM的一直向正方向走,要手动按停.

楼主:
谢谢. 先加分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