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MX转子不同心的问题

楼主(2012-07-04):
前段时间收了个600MX 510KV的马达成色非常好 上周装机发现马达在转的时候转子不同心 开始以为是大齿盘不圆 仔细检查才发现是马达的问题。咨询过卖家,卖家说都这样买新的也是这样。没玩过大飞机所以请老摩友们给判断下。

网友:
我收的二手600MX慢转时也有些偏心,快转时就没事,问过卖家说没炸过,我信了。。。

楼主:
昂谢谢蓝手帕 我的这个卖家也是说2个起落 无炸五修 因为陀螺用的3GX 担心震动的问题所以来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收了个600MX 510KV的马达成色非常好 上周装机发现马达在转的时候转子不同心 开始以为是大齿盘不圆 仔细检查才发现是马达的问题。咨询过卖家,卖家说都这样买新的也是这样。没玩过大飞机所以请老摩友们给判断 ...

你怎么确定是不同心?一般是转子平衡没做好吧?

楼主:
不懂所以来问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所以来问问

亚托的电机质量应该不错的,很可能你的电机只是转子不平衡,导致高速转动时能感觉震动。你可以尝试在转子上不同部位绑一根细铜丝试试,看哪个位置多长的铜丝,电机转动时震动最小。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高手 不过这个活对我来说可能还做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高手 不过这个活对我来说可能还做不来

这个不要技术的,就是要花点时间。。。

网友:
不同心有点麻烦, 比单纯不平衡难伺候,严格说来算是质量问题

网友:
 不同心咋办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600MX炸鸡后出现不同心,最后查出是电机轴微弯产生的问题,换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