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加个稳压升压模块给接收机供电。。。。。。。再次求问。。。。

楼主(2012-07-04):
TB上有成品稳压升压模块,很小一个,3V-5V那种,我想用来接在电调和接收机之间给接收机供电(我也不清楚是不是电调带不动接收机,我的电调是3A 1S超小电调,无BEC,用电池的1S电压直接供电的),上电后只有电机响,接收机无任何反应,按对码键无任何反应,应该不是坏了,新买的,线也没接错。我的舵机也是微型机用的直线舵机,工作电压3.7-5V。工作电流几十毫安左右吧。接收机是TDF WFR04S接收机,工作电压4.8-6V,工作电流可能也就十几到几十毫安吧。

以上就是基本情况,这种情况是因为接收机输入电压不足启动不了吗,连对码都无反应啊。。。。。。SO,我想接个稳压升压模块,看论坛上也有人成功过的。我就想问问,如果接这个的话这个升压模块选择输出电流多大的合适呢?。。输出电流几百毫安的话会烧接收机和舵机吗? 以上疑问,希望老鸟来给讲解下,解解惑,设备到手还没转动过,急人!!

网友:
1S电池确实有可能带不动要求4.8-6V工作的接收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升压模块的输出电压符合4.8-6V(一般选择5-5.5伏)范围,绝对不会因为输出电流大烧坏接受的。重要的是电压和电流满足接受机的需要,就电流来说我只需求几十毫安的话,你只要在我需求之上都没问题。这个道理就如同锂电池能输出几十安培的电流也不会烧接收机是同样的。

网友:
 你去淘宝搜索3.7v转5v的升压套件,一般是拿来改随身电源的,一个小小的板子,才2,3块钱吧,很便宜的,足够你用了

网友:
你就没有想过给接收机直接5V供电试试吗?
先看看接收机是否有问题在考虑升压模块的事吧

网友:
接收机是关键部件,电源越简单越可靠,最好不要用升压模块这种累赘的东西凭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