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轮胎做储气罐自制空压机可行性如何?

楼主(2012-07-04):
费旧轮胎比较容易得到,小到摩托车大到汽车轮胎。用它做空压机的储气罐如何?保留轮毂和轮胎接触的部分,但把中间没用的部分挖空,以减小重量。

     轮胎是否比灭火器之类的铁瓶安全些?  考虑安全的话,搞个泄压装置。

网友:
高  实在是高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不可以超过标称压力就行。

网友:
不安全,,普通空压机虽然压力低,,,但是轮胎储气量大,,爆炸威力可直接把人炸死,,在说,,袄大货车轮胎才有10多KG的耐压,,一般的轿车轮胎额定压力只有2.5KG左右。。如果冲8KG的气是非常危险的 。。小型的空压机也就300多快钱,,何必冒这个风险。。

网友:
估计也不会用新胎新框来充气。补过的旧胎耐压要差也些,储气更容易爆。

楼主:
大货轮胎没敢想,太大了也太重了。
设想是用小型的轮胎,如摩托车的、微型汽车的,压缩机用汽车轮胎的充气泵(已有)。
能小面积喷漆、喷绘就行了。
轮胎是否比灭火器之类的铁瓶安全些?
考虑安全的话,搞个泄压装置。

网友:
这个可以的,一般轿车是250PSI就可以了

网友:
空压机貌似不贵吧。。

用轮胎做太危险了。。。特别是废旧轮胎。。

经常听说轮胎爆炸伤人事件。。。。但是没听说过空压机爆炸。

网友:
轮胎会炸,铁罐子只会漏。

网友:
不妥   安全系数低

网友:
耐压达不到要求!

网友:
感受过轮胎爆炸时冲击波,你要是亲生经历过我保你不会用的。

网友:
不安全!不安全!!

网友:
大货车轮胎肯定问题不大(气压不要大于8KG),小型的轮胎千万不可!!!

网友:
想法不错,安全起建还是不要这样!

网友:
压缩一般是8 ``轮胎一般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