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用过这些小巧的台钻的看进来

楼主(2012-07-04):
我希望实现加工简单的打孔攻丝的 (M3-M5钻孔并攻丝 加工对象是铝散热,钻孔攻丝厚度3-6mm深度,钻孔精度0.1-0.2mm这样),由于上海的家里地方实在太小,只能选购小型台钻

我只想问问大虾们用过的台钻,顺不顺手,希望多给些经验,刚才不知规矩,误加了外部链接,版主见谅。

我目前看到网上的牌子 杰本,安捷顺,还有江苏金鼎,如大家有用过比较好的 能否推荐我

100W功率开始6.5mm夹头,到350W 13mm 请问功率如果M3-M5钻孔并攻丝,功率需多少合适?

楼主:
请各位能给点建议

网友:
随便买一个就可以了。。小钻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钻东西先冲样孔,钻头大概对齐就OK了,当然了,还是铣床打的孔精确点。

网友:
只加工铝的话普通的就行,我想楼主选购时还应该考虑下精度和电机噪音等

楼主:
楼上说考虑下精度和电机噪音  请问如何选? 台钻国内哪有标噪音指标的,基本参数都清一色一个样,请问哪个型号的台钻噪声小点

加工铝 我真的要求不太高,钻孔M3-M5 精度+-0.1mm这样 就是铝厚度会最厚到6mm 这个需要电机多大功率?

楼主:
各位大虾好像都是玩铣床,希望有从台钻玩起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二
要等有了大房间,独栋房间后才能玩到20V, 目前高楼只有10平米的电脑房放机器,又堆满了书和杂物,实在没地方放大家伙。

网友:
以前见过迪马特(地恩地)的一个模型钻,个子不大。新疆卖500多。
做工看样子不错,过了一个月去找,已经卖了。楼主可以去找一下!
就它!

楼主:
谢谢,

谢谢,请问你看到的迪马特(地恩地)是多少功率的?
你看我的要求,需要多大功率?
钻孔M3-M5 精度+-0.1mm这样 铝厚度会最厚到6mm

网友:
青岛地恩地迷你小台钻 RDM0601B 精密台钻
电压:220/50HZ

功率:150W
主轴转速范围:500-1200RPM

主轴最大行程:30MM

最大钻空直径:3.2MM

总高:360MM

毛净重:4.4/4.2KG

TB刚搜的数据!

楼主:
楼上 麻烦看看和我找到D&D这个台钻外形好像有点区别
不知是不是你说的,你是多大功率

楼主:
谢谢大锤兄
我这个外形找到的台钻其实其他牌子都有,像上海杰本,安捷顺就是不知道噪声和精度究竟怎样
大锤兄你这个D&D亲自用过吗

楼主:
请教大家一些经验数据

如果钻头是M3 钻铝  厚度3-6mm  功率多少合适? 钻速多少合适?

网友:
找台老货Z406保证好用,有的Z406不只是能升降机头,而且套筒也可以定位的.套筒也可以快速定位用起来非常舒服,用过就知道.好用的工具都很重,震动小,电机噪音小,用起来很舒心.

网友:
用二手变频+三相电机,单相电机启动力矩小,主轴打了黄油后冬天启动都困难,需要助推后才能启动.三相电机的噪音震动小,力量也大.

楼主:
先谢谢LS兄弟
Z406请问功率大概多少? 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LS兄弟
Z406请问功率大概多少? 价格大概多少

我在用的一台宁夏吴忠县出的,300买的,维修大概花了30,用了2年了,非常好用.加电机有100多斤(非原装,是单相).西湖的Z406也见过有卖,重量轻些,套筒无快速定位功能(只能摇机头升降或中间的托物板),开价也是300,看了下基本不需要修理,最多换个钻夹就可以了,是三相电机的(不清楚是否不用动里面的线就能改成三角接法),本论坛也有几位出过Z406,有的估计还在手上.

楼主:
三相电机普通220V供电可以吗? 还是一定要三相工业电?
见笑,不太懂
100多斤 300买的价格太好了,估计我这里是淘不到

网友A:
我买的杰本小台钻,不知道是正版的还是山寨的,218元,现在贵了二十几元,比较好用,钻头同心度还可以,有100多瓦和200多瓦的两种型号,我买的是200多瓦的,串励电机加皮带轮减速,220V工作,钻铝合金很轻松,噪音和电磨差不多。平时不用时把机头降到最低,可以塞到柜子里,很省地方

楼主:
还有请教下兄台  实际加工问题

钻M3孔 用这些机床因为有精度问题,钻头选2.5mm还是2.4mm 因为如果钻孔精度不高,有个0.1-0.2mm误差,是不是孔就大了?
另外钻好孔 用什么工具倒角?
最后攻牙为何需要头攻和二攻? 二攻是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杰本小台钻,不知道是正版的还是山寨的,218元,现在贵了二十几元,比较好用,钻头同心度还可以,有100多瓦和200多瓦的两种型号,我买的是200多瓦的,钻铝合金很轻松,噪音和电磨差不多

杰本小台钻就是上海产的,卖的比较多,但是看到评价都有说断钻头,盖子皮带松动。
噪音你觉得有多小? 噪声我觉得不可能和小电磨一样轻  起码是一个**钻声音吧  小电磨只有12V功率15W-20W  所以噪声只是蚊子哼哼

网友:
不是和小电磨比,是和220V的大电磨比,调到比较高速度时噪音差不多大,比冲击钻小多了,不是一个档次的。调到几百转的低速时声音很小,比风扇大不了多少。断钻头是因为装夹没装好,钻头有晃动,装好一点就好了,皮带是可以更换的,我用的很少,就钻过几十次左右,平时都是备用,没出过什么问题。就是刚买的时候试机,夹头里的防锈油飞出来弄脏了衣服,搞几张纸挡着就好了

钻孔的精度只和钻头有关

网友:
晚上钻铝合金的噪音会影响到邻居的

楼主:
谢谢LS介绍了
请问你都钻多大的孔?
还有请教下兄台  实际加工问题
钻M3孔 用这些机床因为有精度问题,钻头选2.5mm还是2.4mm 因为如果钻孔精度不高,有个0.1-0.2mm误差,是不是要往小选一号钻头?
另外钻好孔 要用什么工具倒角?
最后攻牙为何需要头攻和二攻? 二攻是什么作用

楼主:
请问各位有知道吗

网友B:
那种垃圾小台钻就不建议买了,我也有一台,太垃圾了,钻起来整个台钻都在跑,同心度不好,我的那台立柱是根很垃圾的空心管,而且还不圆,有的地方才能卡住机头,稍用力推下机头,保证能偏2mm,想想钻东西的时候钻头偏了后果是钻头必断,号称几百瓦的串激电机没力气,不钻东西转得很快,噪音大得很,一钻东西立马转速立马下降.自从有了Z406,这台就基本没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垃圾小台钻就不建议买了,我也有一台,太垃圾了,钻起来整个台钻都在跑,同心度不好,我的那台立柱是根很垃圾的空心管,而且还不圆,有的地方才能卡住机头,稍用力推下机头,保证能偏2mm,想想钻东西的时候钻头偏了后果是钻 ...

网友:
Z406是个不错的选择,淘宝上2、3百元的小台钻太垃圾,100W钻夹头6.5与350W13钻夹头都是笑话,功率不够,虽然目前你只钻铝,但不排除偶尔钻铁。
还有你要求钻孔直径小,但越小对台钻的要求越高。还是找Z406吧,论坛里估计不好找,我都求了半年了,没求到,倒是收了台西湖Z4002,很好用,只是最大只能钻4mm,还是因为钻夹头磨损的原故!

网友:
找2手工业台钻 比较合适

网友:
编辑编辑

网友C:
手钻就行了,要啥台钻呀。

网友:
台钻要买老货,新的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钻就行了,要啥台钻呀。

手钻没有好的**钻啊,而且水平不够,
钻孔垂直度都不太好,还有需要两个人,一个人扶着一个人钻,否则就要买个很重的台钳夹住铝件。

网友(2012-08-26):
小台钻打孔还行,攻丝可不行,特别是厚点的铝合金,粘刀
我都是用充电手电钻的(24V),低速大扭矩!有扭力调节!
还是自己D的攻丝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杰本小台钻,不知道是正版的还是山寨的,218元,现在贵了二十几元,比较好用,钻头同心度还可以,有100多瓦和200多瓦的两种型号,我买的是200多瓦的,串励电机加皮带轮减速,220V工作,钻铝合金很轻松,噪音和 ...

钻木头 没问题!钻铁 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