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兔子遇到问题了向老手们请问

楼主(2012-07-04):
电源通电自检通过 兔子指示灯会有亮 暗 亮了 类似呼吸。。 但是方向打成右  指示灯会有全都灭了  在往右边打下  指示灯有会是 亮 暗 亮了 类似呼吸   如果油门打最高 在把方向打右 指示灯有不会灭(还是出现指示灯类似呼吸 ) 怎么回事?  现在好像锁都 还解不了,刚买的兔子板。 搞了好久还不明白 说明书都看了 有看。

楼主:
我都 不知道这 么解锁了  按照说明书上的 解锁没反应  反正 动下 油门 就是 滴 下 动下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通电自检通过 兔子指示灯会有亮 暗 亮了 类似呼吸。。 但是方向打成右  指示灯会有全都灭了  在往右边打下  指示灯有会是 亮 暗 亮了 类似呼吸   如果油门打最高 在把方向打右 指示灯有不会灭(还是出现指示灯类 ...

自检通过了,没有解锁,全灭是查看GPS搜星的颗数,要在油门最低状态,向左打副翼解锁,请到QQ里一起讨论安装、调试、爽飞等问题,您将体会到更多的DIY的乐趣!

网友:
自检通过后 如果是日本手 就右操作杆往左下角3秒以上就解锁了  美国手就看看说明书 我忘记了

网友:
你自己知道自己飞的什么手吗?知道就按照说明书图例操作!明显的你操作不正确

网友:
搞了好久还不明白 说明书都看了 有看

就知道看书会成书呆子的,抽点时间,去看看电影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zwdxb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淘宝买来的 时候 选的是 右手 天7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了

网友:
类似呼吸状态是自检通过进入锁定状态,方向打右,升降打最高,会进入水平校准,所以灯会闪,解不了锁你可以查看你5通道和6通道的设置,如果你在软件设定了自动回航什么的你把设置弄到自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