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输入电压的问题,望高人解答

楼主(2012-07-04):
最近一直想买个电源 但是我是想带到国外用的 美国的标准是110v 又很多电源都是宽电压的比如100~240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这样的电源在100v和240v的输入电压下 输出功率会一样吗?

网友A:
输出功率=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应该和输入没关系。

网友B:
输入只要是在额定范围内,输入:100v-240v。输出的功率没什么不一样的。因为电子式的电源是以频宽来控制工作的,不象普通变压器用线圈匝数比来决定输出电压。

网友C:
很好的问题。
就像大功率充电器一样,SMPS(开关电源)的输入电压也会影响输出功率。高压的天然优势是没法替代的。
但是宽范围(所谓全球电压)的SMPS都会以最差工况定义输出功率,所以你实际上很难感觉到100V与240V工作起来有何不同。

网友D:
LS的回答好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C:
Himalaya 用的是什么电源呢 能不能推荐一个?

网友E:
买普通自适应的开关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那个太重了,要带出去的话,恐怕要额外加收托运费了,除非没有其它行李。: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