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DS和雷虎螺丝刀,那个好

楼主(2012-07-04):
之前一直用镀钛合金的,刀头硬度还不错,就是太脆,摔断了几支,想入手好点的一步到位,选雷虎还是EDS好呢,价格不考虑了

网友A:
两个牌子都用了3年的路过

网友B:
雷虎无敌的路过.

网友C:
都不考虑价格了,必须上hudy
手里有hudy和EDS,hudy比EDS好了不少,但性能不至于好了价格的3倍。
不考虑价格,喜欢骚的,必须入hudy
就跟球头钳必须要用洗萝卜,其他都无视~~~

网友D:
Hudy > Thunder Tiger > EDS

网友E:
雷虎应该不错的吧?

网友F:
雷虎吧还行,其他没用过。但如果要说物美价廉,建议五金店买更靠谱,别的不说, 就说百利的才十几块一只,比雷虎不知道强多少

网友G:
 雷虎的 刀头 比EDS 的要好~~ 手里都有这两样刀头在用

网友H:
hudy !谁用谁知道

网友I:
回复 网友H:
有多好?

楼主:
HUDY是属于那种工具钢

网友H:
好像是弹簧钢
同为弹簧钢 产地不同 品质天壤之别

网友J:
杂牌螺丝刀用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啊,小鸡都如此,大鸡对螺丝刀要求更低了

网友K:
HUDY有些被神化了(因为高价),几个朋友正常使用情况下也断过几支...雷虎和Prolux的都不错,EDS偏软

网友L(2012-09-23):
世达才是王道!终身保用!

网友M(2012-12-28):
雷虎 虽然哥被别人借去三只不还了 但是 雷虎 绝对牛逼

网友N:
感觉多买几只钛钢的就可以了,牌子无所谓,材质最重要。再牛b的工具,用久了总要换的,还不如多买几只便宜的。

网友O(2013-06-09):
瑞士PB,德国Wiha, Wera, Witte, 貌似都比那些坑爹的模型专用螺丝刀要强很多。

网友P:
雷虎价格不高,质量不错,尺寸标准合适,不容易把螺丝拧花了,自己买了两套用了4年

网友Q:
能不能发个图看一下雷虎长什么样呀!

网友R:
用jr螺丝刀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