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对尾视频,电机好烫啊

楼主(2012-07-04):
悲催的入魔路
自从端午节装好机机后,就一直下雨,这周看天气放晴,现在小区里试试
第一次试飞,在地面飞机就慢慢自旋,起飞后要打一定右舵才能稳住,论坛发帖,后得阳台侠指点,原来是非锁尾模式,太不仔细啦,回家调好机机,等待时机再次试飞,这次把5颗电池全部充满,一定要大干一场。
第二次试飞,外面实在太热,想在家里飞飞,客厅太小,砍到墙上,报废木浆一副,唉,水平还差得远呢
第三次试飞,这次找了个废弃的大操场,地面是碎石,飞起来的时候发现飞机忽高忽低,非常难控制高度,速度降落,降落时尾旋翼打到碎石,砸到我身上,好疼啊。(我躲了至少有5米远)心想这地面不行,后来又找一草地,准备起飞时发现尾旋翼不转了,以为是草太高被卡住了呢,拿到水泥地上起飞,转速一高那尾巴抖得跟机关枪一样。仔细一看,尾轴弯了,回家检查,原来尾中联固定的几米螺丝把尾轴上啃出来一圈,锁不住了。晚上回家又调整遥控器的油门压片,调松了点,又上了点硅油,顺滑多了,重新调整油门曲线,之前中点螺距是+5 ,上下尽量一条直线,现在调成中点+3.5 ,曲线有点弯
第四次试飞,今天下午在小区里找一空地,飞了两块电,调整了下舵量,感觉好飞了一点,就录了段视频,但是还有几个问题

1.尾巴,但是说不上来有什么问题,请大家看看视频,现在陀螺仪的感度是GOV +65%,试过调高到75%,尾巴会有一点抖
2.悬停后脱控飞机会向前飞,正常吗 ?电池我已经尽量向后放了,十字盘也是水平的
3.今天室外温度36度,花牌6S电机+LV45电调,悬停5分钟电压开始报警,我设的3.7V,下来后电机非常热,手大概能摸2-3秒,电调没温度,不知是否正常(电调我按默认设置的,没有定速)

楼主:
最后降落的时候,因为有人来,立马切熄火了
最后DR设定是
RUDD 70% EXP +35%
AILE 66% EXP +30%
ELEV 66% EXP +30%

还是有点灵活,和G6里定位练习的机机比

网友:
尽量远离人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有人靠近就收东西回家了 ,我也怕啊

楼主:
马达齿是12t的斜齿,主齿轮是121T的
刚才翻老帖子说是主轴超转了,我悬停的油门在66%,准备换个9T的马达齿试试

网友B:
第三次飞这样很好了,我前几次飞的心惊胆战

网友C:
   鼓励下下~~

网友:
螺距过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次飞这样很好了,我前几次飞的心惊胆战

本来是没什么的,前两次我也飞怕了,昨天第一电起来还有些紧张呢,后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鼓励下下~~

阳台侠你的机机调的真是太好了啊,我的老感觉有点抖,自己飞没感觉,录视频回来看就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准备降低点油门曲线,螺距调到+4.5再试试看
看论坛帖子说,低速高螺距应该省电的啊,我的怎么才只能飞5分钟

网友:
不知道“低速高螺距”会不会增加电机的负载,导致过热,甚至烧坏电机呢?

网友E:
鼓励下,对尾悬停比我稳

网友:
低速高螺距电机负荷重,费电,电机发热大

网友F:
悬停的很不错啊~控制的很好~

楼主:
中山兄,你以前好像也遇到过电机发热,后来怎么解决的啊
引用 网友F:
悬停的很不错啊~控制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鼓励下,对尾悬停比我稳

楼主:
我的转速低吗?我油门曲线中点设置的是68%,用的12T齿,121T斜齿
0.68*3311=2251 按最低效率算还有2251转呢

网友G:
 可悲啊,你不会退出“魔坑”了。

网友H:
飞的蛮稳的,看到不远处还有小孩子,还是当心点好。

网友I:
6S动力有人也敢飞呀~~
如果找不到空地,楼主,以后起早飞6点起来飞。没围观的。

网友J:
速度换9t斜齿 12t超转很多 或者用12t直齿差不多

楼主:
我降点油门曲线可以不 ?
引用 网友J:
速度换9t斜齿 12t超转很多 或者用12t直齿差不多

楼主:
恩,多谢提醒啊,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考虑不周啊
引用 网友I:
6S动力有人也敢飞呀~~
如果找不到空地,楼主,以后起早飞6点起来飞。没围观的。

楼主:
目前看来这个坑看不到底啊
引用 网友G:
 可悲啊,你不会退出“魔坑”了。

楼主:
谨记前辈教诲
引用 网友H:
飞的蛮稳的,看到不远处还有小孩子,还是当心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