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不靠铺,怎么办呢?

楼主(2012-07-04):
等了一个多月,终于将我的x650起飞了,第一块
电池
很爽,
电机
有些温度,第二块突然掉下来,检查发现有一边电机不转,应是电调烧了,好盈30A电调,重量也就1.8公斤,3S8000毫安电池,是好盈电调不靠铺还是什么原因呢?幸好没挂别的,
各位兄弟,你们都用什么电调呀?
不知道dji的电调如何?听说也是好盈OEM,。。。。

网友A:
我的1.6KG,用中特威20A都不发烫,会不会是短路了检查下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买到假货了吧
30A 估计实际也就跑20A都够大了

楼主:
短路怎么可能?飞了十多分钟了,没有短路的可能
假货也不可能呀

网友C:
很有可能是电机问题而不是电调

网友D:
国产电调里,好盈都不靠谱,还有谁靠谱??  查查原因吧。。。

楼主:
电机没问题呀,昨天换了个电调就好了
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网友E:
电调问题,之前也莫名一个臂电机不转,掉下来,换了电机之后还是那个臂掉,换了电调现在不掉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掉

网友F:
低电压保护关了没?

网友G:
电调是正品,电机也没问题,那就可能那个电调有暗伤,没有注意到。

楼主:
暗伤?电调的暗伤那就找不到咯
大家都在用好盈吧?

网友B:
是不是电调过热保护了 , 那也不会该烧了啊

楼主:
电调基本上是没有温度的,下来后试了也不行,烧了

楼主:
但是找不到烧坏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