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回机械原点求教

楼主(2012-07-04):
入了块维宏,学习回机械原点遇上问题,选择回机械原点,碰到限位开关并不停下来,而是继续运动,挂了一个限位,怎么回事啊,运动到限位开关触发后,机械坐标不是清零并停止吗,怎么不清零还继续跑??望兄弟们指点下

楼主:
手动控制轴运动就没问题,碰到限位就停,回机械原点就不行??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

网友A:
原帖由
qwert1
于 2012-7-4 20:31 发表
问题已解决,谢谢
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应该是几个限位接颠倒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兄弟判断正确:loveliness: 挂了我一个欧姆龙行程,开关位置也没搞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Z接去Y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