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求助!

楼主(2012-07-04):
请问600N十字盘属于多少度?我用的是t8fg,现在选的是HR3。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3舵机,120度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飞机整体飞起来很迟钝。不够敏捷,翻个跟斗半径很大。不知道在遥控器如何调整副翼跟升降的灵活性。
还有一个就是翻的时候尾巴锁不住,跑偏。现在用的是gy601,是不是要用PIT->RUD来补偿。如果是具体怎么调整??在线等。谢谢

网友:
陀螺仪不能用pit-rud补偿的,飞机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

楼主:
最老款的有副翼的。好像翻的时候就掉转数。尾巴就锁不住。悬停问题不大。有点小抖。因为现在用的T8FG说明书全部是英文的,功能还不是理解很透彻。以前用FF9可以调那个敏感度就是变成正百分多少,副的百分之多少来调整机子的敏捷度。这个控搞不懂。也太久没有玩油机了。所以好多都忘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老款的有副翼的。好像翻的时候就掉转数。尾巴就锁不住。悬停问题不大。有点小抖。因为现在用的T8FG说明书全部是英文的,功能还不是理解很透彻。以前用FF9可以调那个敏感度就是变成正百分多少,副的百分之多少来调整 ...

鎖定陀螺儀是不能使用混控的,但LZ可以設副翼對油門混控,升降對油門混控
這樣也可以達到翻滾時不掉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611能是无副翼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611不是无副翼  无副翼用V8

网友(2013-04-18):
亚拓的都是用H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