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12-07-04):
48V开关电源直接测量输出端电压正常,当接了负载后电压就只有20V左右了,为什么哦?是开关电源里的那部分有问题?要怎么修理?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无图无真相.电源多大电流.负截多大?

楼主:
负载就是一个40-65V的步进驱动
开关电流7.5A

网友A:
我有无数的48v开关电源 25a  或 50a的   谁能帮我改造成可连续调压的 我会免费送他一台 别说先让我寄一台啊  除非你是论坛大佬 人人认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无数的48v开关电源 25a  或 50a的   谁能帮我改造成可连续调压的 我会免费送他一台 别说先让我寄一台啊  除非你是论坛大佬 人人认识的
你不寄一个,那什么改啊?